请教个音箱的分频问题?并分享一个在线计算工具

楼主(2020-01-19):
音箱在分频的时候,如果采用二阶(十二分贝/倍频程)双向交叉,那么Linkwitz-Riley   Butterworth   Bessel 这三种方式,那种方式好?

附:在线音箱分频器设计软件 | 音箱分频器在线计算工具 | 音频分频器在线计算公式:http://www.elecfans.com/tools/yinxiangfenpinqi.htm

网友:
根据扬声器差异,不同组合的差异,分频器可以有很多方案。同一组合也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分频方案。在制定总体方案时要考虑,频响,失真,相位,以及网络阻抗对功放的影响,还要配合箱子的声学调整(甚至环境)。理论只是提供了大致的方向,只有多折腾,才能找到自己想要的。某种程度上,你可以把分频器理解为固定在音箱上的频率均衡器。

网友:
还得考虑相移特性吧。 最好用LSPCAD做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