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诺曼底573D收音机 修好了~~感谢大家的鼎立相助 维修过程发帖

楼主(2020-01-19):
    上次发帖 求助一德国收音机图纸(原帖地址: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xtra=page%3D1),结果 矿坛精神温文尔雅 帮助不留名,有图纸便是晴天。

      收音机为一朋友直接从德国跳蚤市场带回,内部原装 没有任何维修历史,机器的故障是通电后  所有灯(管)亮,灯丝电压 和高压正常, 一上电喇叭即有小声低频哼哼声,  任何按键 旋钮 没有反应。 片刻后输出变压器线包发热烫手冒烟,刚开始以为是输出变压器对地短路, 拆下后请另外一制作变压器的朋友帮着重绕,  变压器修复后 电路复原, 故障依旧。由此进入心灰意冷状态,   有辛得到论坛兄弟帮忙   拿到此机电路 ,从新跑电路分析,

  通电后  测量连体滤波电容C100 三个引脚, 其中第1脚 有285V 直流高压,  第2脚283V直流正常,测量到第3脚的时候发现电压降至约20V    找到故障方向。

  断电后测量电容C100 的3脚对地电阻  仅仅只有2K左右,   刚开始以为是前置收音部分电路问题,找到机芯后部的"+"检查端子, 这里是高频和低频的部分的 供电分接端子,断开高频部分供电, 测量高频部分供电回路 没有发现异常,  回头检查低放,2K短路状态出现,  故障指向低放区电路。

  拔掉低放的EABC80和EL84两个电子管后, 测量电源对地依旧有2K短路状态, 此时 怀疑连体电容C100的3脚漏电失效, 随将C100 3脚和电路断开,  测量发现居然绝缘良好, 用摇表测量稳稳80M以上,用电容表测量容量依旧49uF, 测量外围供电回路 依旧2K 短路状态。
    回看电路图   没有发现有直接对地元件,所有元件也未发现烧黑变色情况,此时开始怀疑人生…… 肚子饿了  吃个饭, 回来 看着电路依旧找不出相关问题。   至此不得不把实际电路跑一遍  把电路图大概熟读一遍后,把机芯反过来  顺着电路看看有没有元件有差别。 当 看到 EL84屏极上的C91电容 发现了问题,  电路图上的C91是连接在 EL84的屏极和帘栅极上,而实际电路中 这个C91电容却是 一端连接EL84屏极,另一端连接在棚架接地焊片上,用剪线钳剪断C91其中一引脚,  测量就是该电容短路,   拆掉此电容  不要, 恢复所有连接线   收音机内出现应该有的各种噪音。    还好 收音机的中频和高频状态还算不赖,轻微调节恢复一下  即可完美收音,  整机修复完毕。

网友A:
建议你把所有的纸介电容换掉。

网友:
同意楼上看法;电容容易失效,特别是此类老机、不留后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把所有的纸介电容换掉。

   讲评书都留扣子,   你品  ~  你细品……

网友B:
输出变压器初级的这个旁路电容。很多电路图上,虽然画在屏极和帘栅极之间。实际实物有接在屏极和阴极,或屏极和地之间的。维修时不可不重视之。

网友:
古董机讲究修旧如旧,尽可能保留原有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变压器初级的这个旁路电容。很多电路图上,虽然画在屏极和帘栅极之间。实际实物有接在屏极和阴极,或屏 ...

第一次修这玩意,也是摸着石头过河,见笑了

楼主:
德国人的严谨

网友:
这个不是错误,老外的机很多都有这个电容的,各种接法的都有

网友C:
老外的名机搭棚怎么都是像鸡窝一样 一点美感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外的名机搭棚怎么都是像鸡窝一样 一点美感都没有。

生产线的上的搭棚就是这样……    横平竖直的那是没事闲得闹的。

网友:
这颗小东西,毁了一个原装输出-------

网友D:
恭喜版主喜得好机。这个大家伙从德国带回来可真不容易,是走水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恭喜版主喜得好机。这个大家伙从德国带回来可真不容易,是走水路吗?

现在哪个还走水路,一带一路火车快。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恭喜版主喜得好机。这个大家伙从德国带回来可真不容易,是走水路吗?

   不是我得的爱机……   是 别人的爱机   我帮他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