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机电源改造胆机电源

楼主(2020-01-19):
求助大神,我有个游戏机电源突发奇想改成胆机电源,原先是5V10A和12V5A,已经改成可调。我的思路是把变压器换成大的,原先的5V不变,把原先的变压器拆开,根据线匝数在新的骨架上重新绕线,只是改变了原先的5V是4匝这一次改成了5匝,电子管灯丝电压是6.3V用5匝正好,加了高压线圈,初级线圈还是按照原先的匝数绕的,绕好以后上机试验不工作,没有5V输出,指示灯也不亮,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用的是绕变压器用的红铜钱,是不是线的问题?求助大神指教

楼主:
变压器磁芯比原先的大很多,现在是5.3*4.5的,原先是3.5*4.3的

网友A:
线圈圈数和线径是根据变压器磁芯参数算出来的,你换了磁芯,线圈的参数也要改变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圈圈数和线径是根据变压器磁芯参数算出来的,你换了磁芯,线圈的参数也要改变才行;

你好,我用的是这个磁芯,EC5301/EC53卧式8+8 高频变压器骨架 电木骨架 不含铁氧体磁芯,原先的线是0.55的要是用这个磁芯需要多粗的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我用的是这个磁芯,EC5301/EC53卧式8+8 高频变压器骨架 电木骨架 不含铁氧体磁芯,原先的线是0.55 ...

这个要高手或版主级才能告诉您,我前些时鼓捣开关电源,还是求助于bg1trk版主给我的数据呢;

网友:
是开关电源呀,你看看震荡和取样电路把。

网友:
呢这里有很多错的地方!!首先高压你不能用5V端的匝数比去绕!!变压器不能换!!你这个是个单管电源,开关变压器一换就都结束了!而且开关电涌的变压器初级电源不是220V的默认是110,220是扩展!!我们用的漆包线线间击穿电压是300V那是在60HZ频率测试的结果,开关电源频率至少高于2倍音频,都在400KHZ。电子管负载后又一段时间空载!空载期必须想办法把高压输出端的电量消耗掉!不然没门!几年前就想搞1500V以上输出的开关电源!可惜没搞成!绝缘问题不断、】

网友:
图片上看不清开关管有几只,如果是一只,大概率是反激拓扑。

如果是反激,你换变压器的最大问题是磁芯没留气隙,初级电感量太小没法正常工作。

正确的步骤是查主控芯片型号,确认电源用的是什么拓扑,再根据相应的算法从新计算变压器参数。有个实例供参考: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ad&tid=1747480

如果觉得重新计算太麻烦,简易的办法是测量原变压器初级电感量,再把DIY的变压器焊下来拆开,磁芯间垫纸,用电桥测初级电感量,直至调出与原变压器大致相当的电感量。
高压绕组匝比按原参数计算问题不大,但是层间要加强绝缘,起码用一层拉玛胶带。
千万注意同名端,别弄反了。
还有就是要调整一下反馈,否则你就是增加了5V匝数,输出也到不了6.3V。

其他也没什么了,测试时注意高压飘高问题。因为反馈在低压,低压加载、高压空载时输出会飘的很高,最好高压加上额定负载再开机。
调试好上机使用时高压飘高问题是个大隐患,最好做个延时电路,阴极没烧热前接入一个假负载抑制高压飘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