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验了一下6N1电子管12V阳压胆结石

楼主(2020-01-19):
最近看到了网上所谓的12AU7+IRF510耳放电路图,正好手中有12AU7,6N1,6N3,6N8P等电子管,搭好电路逐一实验,确实能响,而且对于我这种木耳朵来讲,我发现这种电路能对高低音有比较好的表现力。
其中美国红宝石牌12AU7和苏联产6N8P效果最好,其他管子各有千秋,有的声音浑厚,有的声音通透。
原来的电路在电子管和MOS之间采用直耦,但是我改成了电容耦合,MOS管固定偏置。
按理说这个电压下,电子管并没有工作在线性区,就连能不能工作和正常放大都两说,但是这电路确实可行,我还想请教一下各位老师其中的原理。

另外,我使用的开关电源输出波形未知,我加以20000微法滤波电容和几只30mH电感进行波纹处理,仔细听还能听到高频交流声,不知道各位老师有什么好办法彻底清除一下交流声?

网友:
6N1 我坚信他是万用滴 !!

网友A:
电子管屏压太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子管屏压太低了。

确实太低了,我也感觉很奇怪这电路为啥能正常工作(当然电子管应该能确定是工作在非线性区了)

网友B:
12V点6N1?真的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V点6N1?真的可以吗

灯丝用了BUCK降压到6V,阳极电压确实是12V

网友C:
既然都用到12V了,为何不直接用电池供电,这样交流电的干扰应该没有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都用到12V了,为何不直接用电池供电,这样交流电的干扰应该没有了吧

手头没有12V电池了,所以用的开关电源。而且电子管灯丝比较耗电,电池不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子管只要灯丝工作就会发射自由电子,只是没有屏压或屏压太低就不足以吸引电子,管子内的电子为游离状态, ...

那2P2电子管有的电路用的9V阳压,和这个的原理有没有什么联系?

网友E:
记得上一次这个电路讨论过。所谓线性是相对的,所谓的区也是相对的。关键是看你用哪一截。

楼主:
引用 网友E:
记得上一次这个电路讨论过。所谓线性是相对的,所谓的区也是相对的。关键是看你用哪一截。

所以说。。。即使是12V阳压,使用得当也是可以的?

网友F:
整个升压电路,把屏压升到36V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整个升压电路,把屏压升到36V看

正准备测试一下,不过我的模块最高30V

网友:
对付开关电源用几百微法的电容并联0.几微法的安规电容,比大容量电解电容有效!30MH的电感有点小哦!通上直流电有点磁饱和电感量下降没玩意了。建议使用开关电源里面那种磁环电感。有些开关电源的变压器有振铃现象也会产生噪音!20000微法的大电解海狮用到线性电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对付开关电源用0.3微法的安规电容,比大容量电解电容有效!有些开关电源的变压器有振铃现象也会产生噪音!2 ...

手里只有0.1微法的MPX电容,不知道可否

网友:
可以用,耐压住够就好。开关电源频率高,大电解的充放电比较慢,不适合开关电源

网友:
用12V电压给电子三极管供电,这实验做得太棒了!

网友:
佩服楼主,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厉害。

网友:
响肯定是能响,只是低屏压小屏流下电子管的互导和μ下降严重而已,但是还是有放大作用,具体参数需要再进行测试才好判断是否有实用性

网友H:
标准的骗人玩法;增益主要由后极完成。
非线性不等于不工作。
至于失真,楼主说了,是木耳朵。
该机来讲,嗯嗯,有蛋。

楼主:
引用 网友H:
标准的骗人玩法;增益主要由后极完成。
非线性不等于不工作。
至于失真,楼主说了,是木耳朵。

仿真和测试都可以说明,前后级都提供了一定的增益,而并非主要由后级完成。
至于骗不骗人,只要说明清楚电路原理,和胆机区分清楚,怎么能说是骗人呢?

网友:
末级电流可能过大,造成滤波后压降较大,引发交流声。

网友:
哈哈!绝对的胆声啊!非线性失真足够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仿真和测试都可以说明,前后级都提供了一定的增益,而并非主要由后级完成。
至于骗不骗人,只要说明清楚 ...

上个6N1栅极和板极的波形图给大家看看,说明问题简单之至。

网友:
用晶体管代用胆管更好,所用的电子元件更少,这样既有实用性也都有足够的放大倍数。效果更好。这个电子管在电路中也相当于前级放大,只是在低屏压的情况下没在最佳工作状态。

网友:
先赞一个,赶紧搞,最后有结果了我也做一个

网友:
低屏压下电流很小,也能工作,用开关电源会产生电磁干扰,敬佩楼主的钻研精神

网友H:
引用 楼主:
仿真和测试都可以说明,前后级都提供了一定的增益,而并非主要由后级完成。
至于骗不骗人,只要说明清楚 ...

1.没有说没增益,但增益太小。
2.楼主避开低压下严重的非线性不提。反正咱是木耳朵
3.此电路用于电吉他箱头,最大特点就是失真,又叫电吉他失真器。
淘宝上大量售卖的此种耳放比比皆是,奸商骗人。

楼主:
引用 网友H:
1.没有说没增益,但增益太小。
2.楼主避开低压下严重的非线性不提。反正咱是木耳朵。
3.此电路用于电吉 ...

发帖时我已经标明了工作在非线性区,看不到我也没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I:
输入电容带来的

我看有的版本电路省略了输入耦合电容,是不是为了减小噪音?

网友:
引用 网友H:
标准的骗人玩法;增益主要由后极完成。
非线性不等于不工作。
至于失真,楼主说了,是木耳朵。

第一级有增益,第二级是跟随器,增益为负。

网友J:
引用 楼主:
发帖时我已经标明了工作在非线性区,看不到我也没办法。

从仿真看,以图示参数(510只有80-90mA),用6N1、ECC85和12AU7,第一级都削波了。
加大510电流到125mA时,ECC85和12AU7无削波,失真也可接受,12AU7的增益最高,失真也最小,6N1则没有改善。
示波器刻度:6N1、ECC85是500mV,12AU7是1V。

楼主:
引用 网友J:
从仿真看,以图示参数(510只有80-90mA),用6N1、ECC85和12AU7,第一级都削波了。
加大510电流到125m ...

仿真我也做过,但是总感觉和实际情况不一定相符。实际实验中我也能感觉到12AU7和6N8P效果要比6N1好一些

网友J:
引用 楼主:
仿真我也做过,但是总感觉和实际情况不一定相符。实际实验中我也能感觉到12AU7和6N8P效果要比6N1好一些

我做的机子,仿真与实作吻合度比较高。不知你用的什么软件和元件库。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做的机子,仿真与实作吻合度比较高。不知你用的什么软件和元件库。

我觉得软件还是比较准的。很可能是我的实际操作存在问题

网友(2020-03-19):
6N1的曲线和其它管子区别较大,波峰不良,适当增大栅极负压,阴极电阻选200~220欧姆一试

网友K:
用13P1吧灯丝直接12V屏压只有24V就可以正常工作当然12V也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K:
用13P1吧灯丝直接12V屏压只有24V就可以正常工作当然12V也没有问题

13P1P昨天刚刚试验过,效果相当好,不过功耗有点感人。五极管接法的线性实在有些不规则,用三极管接法好很多

网友L:
引用 楼主:
13P1P昨天刚刚试验过,效果相当好,不过功耗有点感人。五极管接法的线性实在有些不规则,用三极管接法好 ...

这个管子三接内阻特别低。能不能给个楼主用13p1p的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个管子三接内阻特别低。能不能给个楼主用13p1p的电路图?

13P1P的G2串联500欧姆电阻接G3和阳极,其他地方除了偏压电阻和6N1一样

网友:
   在低屏压时,五极管中电力线分布大致如图所示。其中有两个区域存在空间电荷。一是非常靠近阴极(或丝极)表面附近的空间区域,丝极加热后发射出热电子达到平衡时,就分布在靠近阴极(或丝极)的一层,形成空间电荷层。屏流就是由于这些电子在屏极电场作用下到达屏极而形成的。另外,在帘栅极和抑制栅之间的空间电荷区是由于屏压低,吸引力弱,有些电子就聚集在帘栅极和抑制栅极之间而形成。这层空间电荷对直达屏极的电子有阻止作用,影响了屏流。
   由于电子管在低屏压工作时的这些特点,使得电子管的放大因数μ和跨导S都大大减低。因此在设计时就应该注意减低和消除抑制栅和帘栅极间空间电荷的影响,并且使阴极 (或丝极)附近的空间电荷中的电子尽多地奔向屏极。
   在低屏压下工作的低放管不适合于加正偏压,否则失真严重。但是可以把负偏压减少一些,以增加跨导,这样还是适宜的。

网友(2021-10-18):
引用 网友M:
为什么不都用场效应管,这么低的电压电子管肯定不会工作在线性区,

电子管做前级,最好采用倍压整流。将屏压搞到最少50V。用6N3或6N11低点屏压也好使。如果仅12V,不如使用场管。或使用直热小管2P2之类。2P2接成三极,低屏压下小电流,可参考传统方法,给栅极加一点正电位,也可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