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套1000赫的大功率设备、能改电焊机吗?

楼主(2020-01-19):
朋友给提供了一套大功率lgbt电机调速设备,想把它带一个变压器、改成电子焊机。可以的话变压器匝数的计算取工频的二十分之一行吗?哪位大师给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匝数与频率成反比,按50赫兹匝数的二十分之一即可(同理硅钢片截面积也可相应减小),看实际硅钢片再计算吧

电焊机讲求外特性,也就是输出电流增加的同事电压也应该跌落,所以变压出来还要另加电抗器,不过频率高了,变压器、电抗器的体积都不会太大,用300-500瓦的控制变压器改绕就行了

网友:
匝数正确但是铁芯发热1khz不好也不低可以搞105非晶

网友:
估计没多大戏了,当然楼主手段高明另当别论,楼主不如上图开开眼界,说不定比焊机贵呢

网友:
理论上可行,值得一试。具体技术手段期待楼主表现。

网友A:
电焊机在本人眼中就是在短时间内将巨大能量释放在被焊接两者之间的一个装置,时间可控,能量可控,就能达到理想效果。直流交流都无所谓,至于有无惰性气体保护那是次要后续问题。

网友:
电焊机起步功率6KW,这么大的变频器比焊机贵多了有改装的价值吗?还有1KHZ频率在开关电源低到不可想象!那个6KW的变压器在电子焊机里是大道不可容忍的!配条滤波电容体积也会很巨大!这个不值得搞!卖破烂买台焊机更合适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只是有这料子想利用起来,还有一台老式焊机、去掉一些线圈、和这调速器配合、在次级加上整流,想搞成一台中频电子焊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焊机在本人眼中就是在短时间内将巨大能量释放在被焊接两者之间的一个装置,时间可控,能量可控,就能达到 ...

用过两种焊机以后就会发现;它们有很大的区别。

网友B:
最好的办法是把那台设备变成钱那后再用这钱买一台二手的逆变焊机。改装很麻烦不是加个变压器和整流电路那么简单控制部分要做出陡降特性很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的办法是把那台设备变成钱那后再用这钱买一台二手的逆变焊机。改装很麻烦不是加个变压器和整流电路那么 ...

  试试、正月里没事,电子焊机已经置一套了。

网友:
igbt封顶30khz吧,你这频率低太多了。对变压器要求高,mos驱动的话变压器可以很小

网友:
玩玩还是可以的1000赫用铁芯变压器就可以了

网友:
还是改成中频熔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