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想不到的损坏

楼主(2020-01-19):
   为了消灭床上的螨虫,买了一个移动式紫外线消毒灯(臭氧式),效果还不错。使用不到半年,就不亮了。消毒灯是采用电子镇流器,检查了所有二极管、三极管,都没有发现问题。在放弃前,心想难道是电感出了问题,测量恰恰就是它断路了!

这是我修理过程中第一次发现!好在是外面的线断的,拆一圈焊接就行了。

网友:
还好是外圈,修复比较容易。

网友A:
老鼠 虫子【咬断】的?一般外面涂有防止霉断的绝缘漆,不施加外力,不会断的。

网友:
维修要有耐心,更要细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鼠 虫子【咬断】的?一般外面涂有防止霉断的绝缘漆,不施加外力,不会断的。

估计是生产过程拉伤,时间长就断了。

网友B:
前段时间,家里面微波炉风扇坏了,拆下来一看,也是线圈断线,把线圈焊起来,又可以正常使用了。这个线圈是铝芯的,油烟多熏几次就会断线。我估计你这个线圈也是铝芯的。

网友:
前阵子买的封口机,也是铝变压器,还号称铜变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知道杀螨效果怎么样?详细说说?以前什么表现,杀后什么表现(或反应)?

我的体会是,原来枕头上有螨虫,睡觉是经常要侧睡,就会发现眼角很痒应该是眼角的皮肤被螨虫咬了,紫外线照射后这个现象就没有了,用酒精喷枕头套外面也有效果。

网友:
这个应该是工厂用腐蚀助焊剂造成的

网友:
在维修当中碰到有电感的焊点会发生脱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段时间,家里面微波炉风扇坏了,拆下来一看,也是线圈断线,把线圈焊起来,又可以正常使用了。这个线圈是 ...

这种可能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