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创维电磁炉按键乱套

楼主(2020-01-20):
到年要吃火锅,一大早没事把闲置很长时间的创维电磁炉拿出来修一下,插电试了一下数码管缺笔画和按键错乱,可以加热,换了所有按键和led以及那个74hc164,通电显示正常了,但是按键还是错乱的,有点不甘心,特发帖请教一下修电磁炉的师傅们

网友A:
按键错乱是因为按键使用了串联方式接线??如果是那就找那个接触电阻变大的,换了再试。按键接触没问题就找与按键并联的电阻,找变值的换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键错乱是因为按键使用了串联方式接线??如果是那就找那个接触电阻变大的,换了再试。按键接触没问题就找 ...

按键全部换了,电阻都排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的瓷片电容也会锈断路或会短路。

瓷片电容没发现锈断或者短路的 按键和led指示灯还有那个集成块都换了 想修修凑合用吧 又修不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瓷片电容没发现锈断或者短路的 按键和led指示灯还有那个集成块都换了 想修修凑合用吧 又修不好

再找,又没有庙会,灯会的,再查。我就不信都是好的还有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找,又没有庙会,灯会的,再查。我就不信都是好的还有毛病。

还真找不到毛病了,现在怀疑那个数码管,可惜没有代换品,

网友C:
确定所换164是正品,我换过CD4051,乱键,折腾好久,怀疑假的。再换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定所换164是正品,我换过CD4051,乱键,折腾好久,怀疑假的。再换才好

164换过两片 故障现象一样都是功能乱套

楼主:
万能的群友们 谁有数码管福利一个给我换试试看

网友D:
数码管出问题要么少笔画要么多笔画,很少错字的。

网友:
按键乱,一般都是串键,更换所有轻触开关可解决。电路一般都是并入串出的集成。所以有串键单片机会读错。

网友E:
全换了按键,就一般是集成电路的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数码管出问题要么少笔画要么多笔画,很少错字的。

数码管没有错字,现在是按键功能乱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毎个键傍边都有个贴片小电容,这个是重点

没有贴片电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全换了按键,就一般是集成电路的事了。

我也怀疑是不是单片机的事,实在是修无可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示波器查查,5V电源稳定不?有毛刺之类的不?

没用示波器看波形 我是直接把5v的滤波电容我换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示波器查查,5V电源稳定不?有毛刺之类的不?

那个倒着放置的电容就是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也怀疑是不是单片机的事,实在是修无可修了

并入串出的集成也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并入串出的集成也换了?

那个164芯片?换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个164芯片?换了

是164片子,换了这个还串键就麻烦了。基本是CPU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164片子,换了这个还串键就麻烦了。基本是CPU了。

好吧没得搞了,我也觉得不是数码管就是cpu

网友E:
引用 楼主:
好吧没得搞了,我也觉得不是数码管就是cpu

数码管可以拆下测量,如果是CPU就没得搞了。只能换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数码管可以拆下测量,如果是CPU就没得搞了。只能换板子。

数码管怎么测量?

网友E:
引用 楼主:
数码管怎么测量?

拆下来,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量。如果不够电流就用5号电池加电阻试

网友:
用万用表可以确定数码管是共阴或共阳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拆下来,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量。如果不够电流就用5号电池加电阻试

这样能测漏电?数码管显示正常的,并且开机复位的时候,数码管全部显示。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样能测漏电?数码管显示正常的,并且开机复位的时候,数码管全部显示。

数码管没漏电一说呢,测试能全亮就正常。没专业知识还是少搞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数码管没漏电一说呢,测试能全亮就正常。没专业知识还是少搞吧

全亮,那就是单片机挂了吧 没得玩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全亮,那就是单片机挂了吧 没得玩了

单片机问题很多,可能是端口烧掉,可能是冲掉程序。单片机问题一般不修了。

网友:
都是放久了就这样··

网友:
可能放久了受潮引起的故障,用洗板水洗洗主板.显示按键板,电吹风吹干试试。

网友(2020-04-27):
先清洗一下电路板,然后把所有按键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