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安桥 c-126F收录机电路图。或收音ic 是BA4232AL的电路原理图。及中周槽路电容多大。

楼主(2020-01-20):
有一台安桥c-126F的收录机。收音部分台少。几个中周的槽路电容氧化了,想换个外置电容。不知换多大的容量。收音部分的ic.分别是ta7343ap.ta7358p外电路有一个中周.还有一个ic.是BA4232AL外电路有两个中周,电路图百度不到。请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
这是电路照片

网友A:
只换过FM波段的,大概是82P

楼主(2020-02-22):
引用 网友A:
只换过FM波段的,大概是82P

麻烦请问您换的调频波段的具体是这个电路板上哪一个中周?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麻烦请问您换的调频波段的具体是这个电路板上哪一个中周?谢谢

l因为时间长了,记不大准了,印象中是圈的那个

网友A:
引用 网友A:
l因为时间长了,记不大准了,印象中是圈的那个

BA4232AL的资料给你,请自己对照电路,找10脚连接的FM 鉴频中周

楼主:
引用 网友A:
l因为时间长了,记不大准了,印象中是圈的那个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BA4232AL的资料给你,请自己对照电路,找10脚连接的FM 鉴频中周

资料收到了,非常感谢您。

网友:
不客气,这个机子尽管有人觉得是杂牌,不精致,但挺好玩的,特别是两个8寸喇叭

网友B(2021-01-06):
你好,楼主,找到电路图了吗?能否给我分享一下?sqwu@sina.com,多谢!

楼主(2021-03-20):
引用 网友B:
你好,楼主,找到电路图了吗?能否给我分享一下?,多谢!

一直没有找到这个机器的电路图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