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磁、外磁的表头问题

楼主(2020-01-20):
外磁表可以通过外部磁分路器、微调一下表头灵敏度,那内磁表是靠什么来调整的?

网友:
不需要调整,很稳定。高级设备不知道。

楼主:
那工厂大批量生产它的一致性有那么好?

网友:
计量仪器,稳定性在设计时就考虑好了。实践证明正常使用几十年没问题。
永磁铁与动圈配合的磁电系表头(不管外磁、内磁),出厂时就调整好了。
工业生产,一般是采用退磁方法调整表头灵敏度(满刻度),几秒钟即可。
退磁后磁性更稳定。

楼主:
噢,知道了,原来是这样较正的,以前我一直搞清楚它们的一致性怎么保证的?谢谢!

网友(2020-05-05):
!50050uA60uA120uA伫70uA,46uAУ

网友:
唉!我的500型万用表失磁,满度电流50uA档要60uA才满偏,可一充磁后变成120uA才满偏,改变极性,再充,再怎么充只能达到70uA,期望值是46uA左右。不知道高手有什么高招?

网友:
我的八十年代初的,500,一充磁轻松只用390UA,后经几次退磁才回

网友:
不好意思,39uA多一个零啊!

网友:
外磁表怎么可以充磁了

网友(2020-08-14):
对,不管是内磁或外磁,出厂都校准好的,放使用

网友:
没有专业加磁和去磁仪器,最好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