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请懂行的坛友鉴别一下此扬声器

楼主(2020-01-21):
得到了一个扬声器,感觉质量不错,但是标签没有厂家,还是些Y文说明。

网友:
汽车喇叭~~120w到180w的功率~~ 不是很懂,只是以前见过~

网友:
4Ω 120W 灵敏度91db 应该是杂牌喇叭

网友:
如真是同轴喇叭那也是可以的。

网友:
喇叭看是看不出什么的,要听声音,或者测指标,那才靠谱。

网友:
这个要看出身:用在什么车上的。
楼主可以用自己身边的喇叭比比看。没有现成的音箱,可以把自己所有的喇叭靠在家具下沿和地面之间(磁钢朝外)比较。

网友:
引用 网友A:
皮鞋平时穿穿可以,就不要穿着它打篮球了,这是物理性能赋予的道理;
扬声器也有物理赋予它的性能,中低音 ...

对的,这类中间有小高音的喇叭是没有防尘罩的,只能这样用

功率没能超25--40W是实在的

网友B:
汽车喇叭~~120w到180w的功率~~ 不是很懂,五寸,4欧姆,同轴扬声器,频响60-20千赫,灵敏度,在一米远输入一瓦,灵敏度91分贝。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汽车喇叭~~120w到180w的功率~~ 不是很懂,五寸,4欧姆,同轴扬声器,频响60-20千赫,灵敏度,在一米远输入 ...

大约是这样;给它一个脉冲,它的响度可与120W--180W的普通喇叭相等.

但是说到给它一个50W的连续波,几秒钟就闻到音圈的焦味,

这是个真实的事;生产厂给我们三个十八寸,五个高音的巨型喇叭箱样板,头头让我马上测试,标称1500W,刚巧我在

工位上修好一台号称1200W的功放,我想;这是【号称天下无不穿的矛】  ,【对着世界无可穿透的盾】 .看看

是喇叭吹牛,还是1200W的功放灌水,于是用这功放调到不削顶的正弦波推音箱,不到一分钟闻到焦味,不到三分钟,

三个十八寸喇叭全部烧断音圈.是汽车功放胜出,其实如果喇叭箱能坚持十五分钟,汽车功放是会超溫自保而败北的.

各种电器的虚报功率都有一个时限;喇叭只是几周的波型.而功放约十三分钟左右.

但旧的部颁标准功放50W不失真功率/连续工作八小时,那是千真万确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大约是这样;给它一个脉冲,它的响度可与120W--180W的普通喇叭相等.

但是说到给它一个50W的连续波,几 ...

咱不带这么玩的,让人何以堪。

这么说吧,现在市面上的喇叭如果按照标称的功率输入正弦波鲜有坚持15分钟的。以前的产品不在此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咱不带这么玩的,让人何以堪。

这么说吧,现在市面上的喇叭如果按照标称的功率输入正弦波鲜有坚持15分 ...

我再说一次;这个喇叭百多瓦输入.只有几个波形的时间,如果以分钟计,是图省事拆下音圈胶粘的好方法,

如上到以十至十五分钟水平,音圈纸筒起泡泡,或部分焦化,不再能用于重绕之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