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志400车机美频改国频的尝试

楼主(2020-01-21):
手里前后陆续收了几台凌志400的卡带收音机,其中两台双列直插式CPU都是可以改国频的,唯有一台采用方形扁平式封装CPU怎么都不能改国频,经多次尝试,只能在美频与日频之间切换,改国频均失败,其CPU(PD4387D)的DATAsheet 无法找到,希望能得到坛友的帮助。
车机正面照
车机改国频的地方,就是四个二极管组合,此机至留了两个二极管位置
能改成国频的CPU为双列直插,二极管位置是四个
改频方案参考,国频只要把1,3,4连接上,2空置。就是国频。
此机只留了1,4位置,单连接1,就是日频;单独连接4就是美频,其他组合实在美频或日频中切换或频显乱码
此机的CPU是方形扁平式封装,在电路板背面,网上一直没有查到资料,技穷。

CPU扁平封装

CPU扁平封装

网友A:
改好国频的能收台吗?大多数只是显示改国频了,不改本振和高放调谐回路是不能收台的!

网友B:
  你说1.3.4加二极.原理图上是1.2.3.4.都加二极

这些搞清才能进行下一步

网友B:
你的照片我没没连成大图来跟线路,但我有个感觉,好象应在照片名称为〝凌志车机美频改频〞的那幅照

片上的四个空二极管位置进行改频,这才合符一般改频预留位置的规律.

具体就是在D714,D716,D717,这三个空位置补上三个二极管

你原理图上只加三只二极管,实际照片中已经加了五只啦,大帝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好国频的能收台吗?大多数只是显示改国频了,不改本振和高放调谐回路是不能收台的!

改了国频后,首先要找到众变容二极管的公用控制电压通路,测量上面电压,在中波全段看此电压要在

0.5V--6.8V之间,如果偏低,把本振磁芯寸调出.否则相反.待调到此电压在此范围内,就可调高放回路低端线圈电

感量.高端半可调电容量,往复几次即可,由于高放调谐回路是低Q的,调整并不困准,若调整发现最佳点在调整范

围外;例如把磁芯调出来了,仍未到最响点,可拆去部分线圈解决.

网友C:
老师中道的怎么改美频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师中道的怎么改美频呀?

发控频IC型号/照片试一试.

不过现在电子器件网已经越来越少二十年前IC资料,玩机,越来越难

网友:
我不会发照片,是凌志中道的,美频地。

网友:
lc型号pD4167B的

网友:
学习才能不断提高!

楼主(2020-04-25):
引用 网友B:
你的照片我没没连成大图来跟线路,但我有个感觉,好象应在照片名称为〝凌志车机美频改频〞的那幅照

片上的 ...

电路板上的那只是原装的二极管,已经悬空一脚,另外四只是为接起来方便,其中一只是悬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好国频的能收台吗?大多数只是显示改国频了,不改本振和高放调谐回路是不能收台的!

改好国频的,搜台一点问题都没有。车机跟收音头还是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1.3.4加二极.原理图上是1.2.3.4.都加二极

这些搞清才能进行下一步

谢谢版主关注。可能我没说清楚,1234 位置下排的四个二极管是不能动的,这四个二极管与屏显有关,跳开任一个无屏显,画出来是为了交代上面四个二极管接的位置。上面四个二极管不同组合就是日频、美频、国频,能改国频的组合有两个:单独接2或接134。这个贴片CPU的无论什么组合都不能搞出国频,只能在日频、美频之间切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改好国频的能收台吗?大多数只是显示改国频了,不改本振和高放调谐回路是不能收台的!

改好可显国频后,  A用数字万用表笔加临时短线焊在天线调谐变容管上,

    B;  按动调谐轻触键使走全整段FM频率.

     C;  而输入变容二极管电压在0.3---7.5V之间即为合格.

     D把频率调到93MHZ附近,并调准一个台〔灵敏度过低可接入天线〕调FM振荡线圈磁芯,便电台

强度指示表针摆幅最高

     E在103MHZ附近找一个台并调准,调高放线圈旁并的半可变电容,使电台强度指示表斜摆幅最高

     F重复D动作

      G重复E动作

   至此,数调机FM跟踪统调完.如声场不够宽广,高低音不够,静止时有底噪, 可微调S曲线

      找个弱的FM电台,把立体声导频半可变调电阻到灵敏度高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好可显国频后,  A用数字万用表笔加临时短线焊在天线调谐变容管上,

    B;  按动调谐轻触键使走全 ...

太详细了!

网友(2020-10-11):
估计这款机子本来就不能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