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旧电池修复方法

楼主(2020-01-21):
废旧电池修复方法废旧电池修复方法

网友:
这种电瓶是贫夜的,干枯后极板上的化学物质很难再恢复,没希望了。

网友:
小编没有动手修过,所以通过审查了。

网友:
我也修过,成功率很高,我的方法有点危险,220V串联个40W灯泡再加个全桥整流,不同的灯泡不同的电流。

网友:
好方法,值得一试。

网友:
用电击法修复过0V的18650若干颗,修复后做普通测试使用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文章应该是以前的,现在硫酸不好买啊,个人要去派出所开证明,不开卖化学试剂的地方是不敢卖你的,去公安局 ...

去实验室~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镍铬电池修复容易一些

镍镉电池现在都淘汰的多了。

网友:
现在都能用水变油了,怎么还在用这落后的电池,

网友C:
现在的电池还能这样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电池还能这样用吗

要区分电池的种类。技术虽然老,但是还是可以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文章应该是以前的,现在硫酸不好买啊,个人要去派出所开证明,不开卖化学试剂的地方是不敢卖你的,去公安局 ...

盐酸比硝酸、硫酸难买,盐酸是制BD过程中的一种材料,买盐酸要证明,买硝酸、硫酸没问我要啊

网友(2020-02-25):
只有0.几伏的电压还能修复吗?家里正好有个

网友:
只能解决暂时的问题,不耐用

网友:
高压6-12V,点几秒,瞬间激活试试,饿死了有点可能性

网友:
原来是我想多了,我把一个12v7ah的电池扣开胶皮塞,加入和饮用的瓶装水。里面是棉棒样的。经过充电终于发现冲到4v左右完蛋。这就是我想多的过程。

网友:
复活过好多鎘镍电池,用不住,复活电池意义不大。

网友:
老方法对老电池

网友:
都试过 有一点点作用

网友:
用久了 只能扔

网友(2020-05-06):
硫酸啊,危险液体,要非常小心了

网友:
只能说部分恢复一些性能,凑合用一段时间。完全恢复,从原理上来讲,没有可能。

网友:
楼主提供的那个文章的作者对于铅酸电池的修复根本一无所知,只要不是极板活性物质脱落,对于极板轻度硫酸盐化的电池是可以通过“水疗”法修复的,但是不是他文章里的方法,这样只能报废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文章应该是以前的,现在硫酸不好买啊,个人要去派出所开证明,不开卖化学试剂的地方是不敢卖你的,去公安局 ...

不必买硫酸,市面上有配好的电解液。

不过加电解液的方法本身就不对。应该是加蒸馏水,然后用长时间小电流充电尝试修复硫化的极板。不过充其量能恢复一半以下容量,内阻更不可能恢复到实用的水平。

网友D:
有所改善,但用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所改善,但用不住

没毛病老铁。

网友E:
一般铅酸电池用一年基本寿命终结,就算修复也只能降格使用,实际意义不大。用苟延残喘来形容最贴切。

网友:
铅酸电池还是别折腾了,换新的吧,不知道电解液哪里有卖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般铅酸电池用一年基本寿命终结,就算修复也只能降格使用,实际意义不大。用苟延残喘来形容最贴切。

室外环境一般三年,机房环境可以到5年,如果定时充放电,维护的好还可以再长一点时间,但是不可靠了。

网友(2020-06-24):
应该可以的

网友:
这方法根本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