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四达铁锂电池充电问题

楼主(2020-01-21):
一组48/50 16串铁锂过保护板充不上电,直充可以充上是怎么回事?希望老鸟不吝赐教!!!

网友A:
未有实物,只能猜想推测:保护板工作也需要合适电压,放电过度,电压低于额定值时,保护板工作不了,那么充电时,板子上的场管就不能导通,当然充不上电。如果直接充可以,且保护板又没有坏,那么直充一会,待电压升高,板子启动后,就又能工作了。如果无论怎么直充,都不行,肯定保护板坏掉了。

网友B:
测量看有某串电压过高没有,是不是过充电保护。

网友:
楼上说的是,可能是均衡起保护作用了,估计其中一组或者一串过高或者过低,而后者可能性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量看有某串电压过高没有,是不是过充电保护。

电压都是3.3-3.31均衡都很好,直充到50v了,我就接到保护板上充,就充不进去电,两组电池都是一个样,直充可以,过板子就不行,当时整组电池只有5-6v电,基本没电了,我是直充充到满电的,明天在上图,第一次只能上3张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未有实物,只能猜想推测:保护板工作也需要合适电压,放电过度,电压低于额定值时,保护板工作不了,那么充 ...

明天再上图,第一次只能上3张,图片全了再请教,谢谢

楼主:
两组电池,你说一组板子有问题还有可能,但两组同一个问题,就不大可能了,是不是充电器不匹配,我用的是丽骏达48v7A的充电器,输出58.4V,是不是充电电流小了,要换充电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组电池,你说一组板子有问题还有可能,但两组同一个问题,就不大可能了,是不是充电器不匹配,我用的是丽 ...

你的充电器是多少v,电流多少安

楼主:
48v输出58.4  电流7A

网友:
2楼兄弟都说了,就这几个可能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48v输出58.4  电流7A

通信铁锂电池见过几种都是5安最大充电电流,你试试降低充电电流在5安看看,

楼主:
输出电流是固定的,没法调小

网友C:
充电器是没有问题的,可以放电吗?可以放电的话,就是电池不行了,内阻大了

网友D:
搞好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搞好了吗,。。。

还没呢,准备这几天过后买个内阻仪测下电池,要是没问题就换保护板

网友:
电池单体之间有连接不良,充电时达到保护点,保护MOS截止。

网友E:
充电时保护板指示灯有没有告警,有的话可以接电脑看原因

楼主(2020-03-03):
引用 网友E:
充电时保护板指示灯有没有告警,有的话可以接电脑看原因

不知道接电脑要下载什么软件,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接电脑要下载什么软件,

看保护板上有没有厂家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充电器是没有问题的,可以放电吗?可以放电的话,就是电池不行了,内阻大了

内阻的话基本一致,差别不大,帮忙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保护板上有没有厂家信息

海四达的电池,通信接口是RS232电话线接口

网友C:
别折腾接电脑了,软件非常难找,电池内阻不大,那可能是充电限流了,用电瓶车的2a充电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折腾接电脑了,软件非常难找,电池内阻不大,那可能是充电限流了,用电瓶车的2a充电器试试

是啊,说的没错,确实难找几乎没有,只有掏个小电流的充电器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说的没错,确实难找几乎没有,只有掏个小电流的充电器吧

这种基本上是软件锁了。。。。要有软件才行

网友(2020-06-27):
引用 楼主:
海四达的电池,通信接口是RS232电话线接口

海四达电池,你看保护板上的型号,如果是博强的,我有软件

网友:
我有保护板,需要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