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发几张图片

楼主(2020-01-22):
海四达后备铁锂电池

楼主:
还是充电问题,不过保护板可以充电,过保护板就没反应

网友A:
你的电池每节都用仪器检测容量和内阻没有,你要用平衡充把每节电池充到3,65v,然后放置一个星期看看有没有电压下降非常快的,还有就是要每节要测试一下内阻容量,还有一个可能保护板有问题,

网友:
这不是公然在室内存放火暴裂物嘛?!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池每节都用仪器检测容量和内阻没有,你要用平衡充把每节电池充到3,65v,然后放置一个星期看看有没有 ...

现在总电压是53v多,每个是3.32v.测了5-6节都是一样的,手头也没有内阻仪,目前只能凭电压测好坏。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总电压是53v多,每个是3.32v.测了5-6节都是一样的,手头也没有内阻仪,目前只能凭电压测好坏。

再告诉你一个简单方法,剪一段电炉丝对每节进行放电测试就知道那一节出问题了,光测试电压是不行的,以前组装锂电池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最后是里面有坏的电池,所以上保护板才不能充电,还有电池放电可以过保护板吗?支持折腾。。。

楼主(2020-03-03):
引用 网友A:
再告诉你一个简单方法,剪一段电炉丝对每节进行放电测试就知道那一节出问题了,光测试电压是不行的,以 ...

过保护板不充电也不放电,不知道哪里的问题,是不是板子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