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坛友知道16串三元的充电器输出多少电压吗?

楼主(2020-01-22):
有坛友知道16串三元的充电器输出多少电压吗?朋友的一个独轮车电池坏了,叫我来修,换完电池后发现充电器不充电。测量充电器空载电压53.8V。不知道怎么回事,是充电器坏了吗?充电器上面写的输出67.2V.

网友:
4.2Vx16串=67.2V

楼主:
那为什么拿来的充电器只有53.8V,那就是说肯定充电器坏了。

网友:
53.8应该是充铁锂的

网友A:
三元标称电压3.2V 充电电压3.65一节自己算,,有保护板每一节都有过压保护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三元标称电压3.2V 充电电压3.65一节自己算,,有保护板每一节都有过压保护的。

搞错了吧?上面那电芯电压为铁锂的吧。三元3.7V左右。充满为4.2V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搞错了吧?上面那电芯电压为铁锂的吧。三元3.7V左右。充满为4.2V左右。

对 我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