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6P3P电源牛参数

楼主(2020-01-22):
请教给位老师,这台胆机的电牛绕制参数.
输出牛是3.5k Z11 76MM叠后42MM

网友:
图纸上5K牛,上86的铁芯吧。

网友:
可能5Z4受不了哟

网友:
6P3P用440V?有点高把

网友:
6P3P的三极管接法,跟标准接法是不同的。第一是,电压如果不提高,输出功率很小。其次,三级接法确实适配5K牛,反倒不适配3.5K牛。还有,三级接法电压高,屏流小,这样整机的电流并没有超过5Z4P的电流上限,所以适合。电子管在不超屏耗的前提下适当地超些屏压,问题不大。

网友:
贾老师的图?

网友A:
请教下,为什么有的前级有栅电阻到地,有的又没有?这个电阻有什么用?

网友:
6P3P三极管接法单端制做起来与标准接法一样费事,输出功率太小了,没什么意思。

网友B:
完全按电路做的话,双400V绕线加5V 绕组和6.3V就得96铁芯,单绕组石整流的话86/40就可以了,次高压360-380就可以了,220用0.35.380v用0.3.6.3V用0.7双线并绕,每伏按4.3-4.8计算,看铁芯质量,0.35片4.3匝/伏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完全按电路做的话,双400V绕线加5V 绕组和6.3V就得96铁芯,单绕组石整流的话86/40就可以了,次高压360-380 ...

初级220V的线径加大一点,要:0.55以上,否则容量是达不到的......次级的高压300V、350V抽两个头就可以了,电压过高会影响管子的寿命的,而且声音也硬....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下,为什么有的前级有栅电阻到地,有的又没有?这个电阻有什么用?

不接独立的栅极电阻,省2分钱。但是,如果音量电位器磨损之后,有接触不良的点,会产生很大的噪音。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的帮助

网友(2020-07-16):
我也想做这个电路,你现在做了吗?

网友:
最好是96X60的铁芯余量大一点发热量小一些尤其是夏季气温高

网友:
双400V交流如何双线并饶?容易饶吗?

网友:
次级双1950匝十1950匝!

网友:
这么小的牛芯,想想饶线头都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