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改后的EL34

楼主(2020-01-22):
这个机器之前发过一次,但是那次做出来后,音质一般,而且交流低噪好大,所以重新做了一次,中间遇到音量太小问题,后来用运放解决了,经过接近2个月几乎每天都开机的运行后,觉得各项参数应该没什么问题了,目测也没有什么电阻由于高温而变色,(之前的那台长尾倒相级的阴极和屛极电阻由于高温导致变黑,经过多次修改发现BUG越改越多)。这次就换了种电路,用屏阴倒相,一开始大家都说屏阴倒相的弊端啥的,可是经过实践后发现,其实平衡度优于长尾倒相,但是电路特性导致前级推动需要更高要求,用一级三极管推动达不到效果,所以最后才多做了个小的运放板来提升音量。

网友A:
做的真太漂亮,能发上电路共享更漂亮。

网友B:
电子管不搭棚就没感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子管不搭棚就没感觉了

看了下你的头像就有感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的真太漂亮,能发上电路共享更漂亮。

就是一个普通的屏阴倒相啊

网友C:
其实运放还可以拿来做倒相,后面再用6N1、6SN7等中u的胆作为推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运放还可以拿来做倒相,后面再用6N1、6SN7等中u的胆作为推动。

但是这样就只有一级放大了哦,会不会出现推动力不够呢?如果倒相的话,好像还真的有专用倒相芯片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但是这样就只有一级放大了哦,会不会出现推动力不够呢?如果倒相的话,好像还真的有专用倒相芯片

双运放一个同相放大,另一个反相放大,这样在倒相时可以提供10倍增益(选一个好一点的双运放例如LME49720、OPA2604),如数据表,6SN7管子共阴极放大再提供16倍的增益(此时谐波失真5%)  ,不加负反馈时就有160倍。6SN7共阴放大谐波失真多为二次失真,可以在后面的推挽对中被抵消。

再加入一个运放作为第一级,增益设置为1,作为大环路反馈的输入。大环路反馈依旧可以从输出牛用电阻引出来,接到运放 -IN 的引脚处。

两个声道总共需要3个双运放,左右各一个作为倒相器,最后一个两声道共用,用来引入负反馈。运放的失真很低,不需要害怕电路多两级运放会多很多失真。  如图,一个LME49720的总谐波失真只有0.00003%,可以忽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双运放一个同相放大,另一个反相放大,这样在倒相时可以提供10倍增益(选一个好一点的双运放例如LME497 ...

过完年有时间试试,不过这样的话,整套电路板都需要修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过完年有时间试试,不过这样的话,整套电路板都需要修改了

我也仅是提出这样的设想,自己没有时间实践过。还是慎重考虑,不能保证可行。
楼主可以先搭一个洞洞板试试效果再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