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锂充电的问题

楼主(2020-01-22):
充电mos是哪个元件

网友:
看似像中间的7个

楼主:
是这个元件吗

楼主:
过板子不充电也不放电

网友(2020-02-22):
这类保护板先要看报警指示灯,最好能接电脑,才能找到不充电或不放电的原因,不是一开始就修

网友:
支持楼上的说法 这种充电板一般有保护电路,拿来是没有输出的,必须激活输出端,触发可控硅以后才能有电压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