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50/8550真的可以随便代替9013/9012吗

楼主(2020-01-23):
在网上看到这个简单LED闪烁电路,就搭了一下,用图中9013/9012,确实有一灭一亮的效果。但是我用8050/8550代替这两个晶体管的时候,就不行了一直常亮,多切断几次电源,也许可以,但是稳定性很差有可能闪几下又常亮了。

网上看到的很多结论都是8050/8550是可以随便代替9013/9012(因为功率够,高频替代低频)。虽然隐隐哪里觉得不太对(真是如此何必出这么多型号呢),但是一直不知为何,设计电路的时候也不知道该选哪个型号比较好,书上也只讲到PNP/NPN而已不会涉及到具体型号。还请论坛中的大佬们指教。

网友:
电流放大倍数一样吗?

网友:
现在的90系列贝塔值都很高,重新调整R1再看看。而很多8050用的是小管芯性能和9013差不多。

网友:
8050和8550一般做中功率管使用,其放大倍数较低,这电路需要放大倍数较大的管子才能在充放电中迅速导通和截止。

网友:
8050和8550的放大系数太大了,导致饱合了。加大R1,致数兆。C1可能需要减小。

楼主:
感谢诸位,测量了一下,确实9xxx的放大倍数要比8xxx多了不少,前者可能有300多,后者只有200不到。而且进一步实验后,发现只要把电压提高,不管用哪对,都是比较容易振荡的,所以还是这个β极大的影响结果把。

虽然还没有完全理解深层的道理,但获得了更多的思路和知识,再次感谢!

网友:
任何管子包括同型号,都不能“随便”代换,但是搞清楚关键了调整偏置代换是可以的。归根结底还是基本功是不是扎实的问题。

网友:
代替是没有问题的。有问题,说明条件不一样。

网友(2025-02-12):
9012,9013是小功率高频管,8050,8550是中功率管,一般低频场合后者可以代替前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