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一个万用表9伏替代电源

楼主(2020-01-23):
使用9伏万用表觉得原电池使用不环保,
用升压模块配充电锂电池供电可反复充
电使用效果很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二串固然好,但电压弱低,显示暗。
我这个是配套太阳能充电器的,非常环保。

亲自用过再说,不要想当然!!!

一般用9V电池的万用表,低压告警提示是6V到6.5V左右,这低压提示时正好需要充电了,锂电池保护板都不需要。

网友A:
我曾经用一节鋰电池降压到1.5V给气泵,开关接在气泵前,最后鋰电池死了,死於过量放电

温馨提示:开关放在电池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曾经用一节鋰电池降压到1.5V给气泵,开关接在气泵前,最后鋰电池死了,死於过量放电

温馨提示:开关放 ...

嗯,是的,还得考虑充电的方便,
正在琢磨装在那个位置。

网友B:
升压是许多年前玩的,现在别玩升压了。

直接2串锂电池完美代替。不用担心对万用表的干扰,也不担心静态微功耗的问题,更不用担心升压效率问题,使用时间更长,容量也更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升压是许多年前玩的,现在别玩升压了。

直接2串锂电池完美代替。不用担心对万用表的干扰,也不担心静态 ...

这是什么型号电池呀?尺寸合适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什么型号电池呀?尺寸合适吗?

三洋14430锂电池,容量700mA.
尺寸合不合适直接看上面的2张图片。
电池仓本身很小很紧的有可能装不进(我有一个万用表就不行)

网友:
6个2032焊好后放入旧电池盒里

楼主:
二串固然好,但电压弱低,显示暗。
我这个是配套太阳能充电器的,非常环保。

网友:
廉价的普通三位半万用表还是用普通的碳性层叠电池好,普通的表耗电很少,一块电池用两三年以上,非常便宜。而且不担心其他问题。天天用的万用表,使用频率非常高的比较高级的万用表有必要改锂电池。

网友:
买个9V充电电池

网友:
这还需要多说什么?锂电池满电不都是4.2V么?2串就是8.4V啊。

网友:
并联使用,正好放下。

网友:
成品9V锂电就行,外观更完美。

网友:
使用频率不高,无必要用锂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