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终于拥有了自己一直喜欢的收音机,但遇到了问题,不敢轻易下手。

楼主(2020-01-23):
       到手后打开机盖,发现电源插口的一根电源正极线断脱,接上后即清洗波段开关,试机五歌波段都能收音,但灵敏度不高,中波只能收几个强台,短波稍好。
       收听时明显感觉到里面有比较严重的接触不良的现象,想把机芯取出检查,但机芯不易取出,主要是第一,琴键波段开关帽是用胶水粘住的,尝试了几下不容易取出,怕太用力了会把波段开关弄坏。第二,拉杆天线的上端固定螺母跟老式耳机插口的螺母是同一类型的(比耳机插口螺母大很多),用两把螺丝刀尝试了数次不起作用。想听听坛上老师和师傅的意见,怎样处理比较好?

网友:
好漂亮的机子

网友A:
不错的国货精品,做一个象鼻拉手可以拆开那个螺母。

网友B:
看这个结構波段开关帽是不需要先拆下来的,它是打开後蓋從後面拿出去的.

网友C:
那个螺丝好弄,楼上说做象鼻也行,要不然找块铁皮,用角磨机在边上磨掉一个U口,就可以套上去

这个品相真好,天线好多节的,应该很长,空变也是牛逼货

网友C:
给你提供一张7788的电路图,可能不太清楚

网友D:
中波灵敏度低,首先确认磁棒上的线圈是否移位或断股。线圈位置稍微离开一点,灵敏度就很低。最好找到其他收音机收听中波广播效果较好处,再确认一次。如楼房边上,无其他高大建筑物遮挡的窗口处。不宜盲目动电烙铁。

网友:
品相真好!国产也有精品,空联还上了玻璃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的国货精品,做一个象鼻拉手可以拆开那个螺母。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这个结構波段开关帽是不需要先拆下来的,它是打开後蓋從後面拿出去的.

谢谢!明天仔细看看,摸索摸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螺丝好弄,楼上说做象鼻也行,要不然找块铁皮,用角磨机在边上磨掉一个U口,就可以套上去

谢谢!天线1.45米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你提供一张7788的电路图,可能不太清楚

谢谢你提供了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中波灵敏度低,首先确认磁棒上的线圈是否移位或断股。线圈位置稍微离开一点,灵敏度就很低。最好找到其他收 ...

         谢谢!   中波灵敏度低,短波灵敏度也不高。仔细看过磁棒上的线圈,目测是原封的蜡,没有动过。也有可能断股或其他原因,要等取出机芯才可以观察。还有,收听时时常有“叭啦,叭啦”的爆烈声,有时持续的时间还蛮长,猜想是某个元件有问题了。
       我的收音机也比较多,用春雷3P1和春雷3P7在同一地点收听,中波电台几乎满刻度,而这台红灯机电台稀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中波灵敏度低,短波灵敏度也不高。仔细看过磁棒上的线圈,目测是原封的蜡,没有动过。 ...

多半是线圈和震荡线圈受潮引起的原因....如果有条件的话放入真空干燥箱里,在50°C的环境下干燥烘干5个小时即可....

网友:
好机,难得一见。

网友:
        上海无线电二厂的全锗管老机,国货精品。

网友:
用尖嘴钳可以拧下来,要比较尖的那种

网友:
啊!三联可变电容器,两次混变频。

网友:
我的实践经验:把尖嘴镊子的两个尖头竖直插进两个缺口里按住逆时针旋转搞定!

网友:
先从机内,转动拉杆天线一点点,松动了,再从外面转动那个螺母,就容易了。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坛友,我用锉刀给尖头小钳子稍作加工,比较顺利轻松地把拉杆天线取出了。

楼主:
通过摸索,发现此款红灯机安装和卸下机芯最简单容易的方法是先卸下上端的那块金属盖板。

楼主:
三次都没成功上图,再试一次。

楼主:
再发一次图。

网友:
这样的成色收藏可以接受的只要价格不太太高多的话,当然如果既要收藏又要把玩的话,只要没有什么严重的这问题都可以接受的。。。

楼主:
不知道什么原因,图也发不了。

网友:
国货精品!值得拥有!

网友:
很漂亮的品相,馋了馋了

网友E:
品相真不错!
看到空连的接收机就很喜欢!

网友:
漂亮高档的机子,值得拥有。

网友:
看到空連的收音机很xi欢,可惜没得!

网友:
好货,观摩。欣赏

网友:
飞乐喇叭真好!努力控制自己的购买欲!

楼主:
引用 楼主:
通过摸索,发现此款红灯机安装和卸下机芯最简单容易的方法是先卸下上端的那块金属盖板。

再发上次没成的图。

楼主:
引用 楼主:
再发上次没成的图。

搞不清楚,为什么发不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品相真不错!
看到空连的接收机就很喜欢!

我也是最喜欢这款收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机子不便宜,2000-3000元吧。

因为太喜欢这机,就买了,5.1K。

网友:
好成色,祝贺得宝。我只有这种三连。

网友:
国产的普通收音机,极少见到用空气三连可变电容器的。

所以楼主展示的这台机,十分难得。

我手头的民用收音机,只有一台日机是三连的,而且不是空气的,是塑料的。

见过两型军机(电台),都是空气三连的。

网友(2020-07-06):
备一把小的尖嘴钳,4寸的,精细的地方都用得到

网友:
我看7788上有原包装的要1万

网友:
此物保存得真好

网友:
旋钮取不下来就不要取了,这么多年了,塑料已经老化,强行下手可能酥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