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各位老师拜个早年,顺便请教一下短波有台中波无台的问题

楼主(2020-01-23):
先给各位老师拜个早年。最近新入手凯歌593-6一台,短波有台,中波无台(其他机器中波都能收到3-4个台),是否需要换中波线圈?麻烦老师看一下哪个是中波天线。

网友A:
右上角黑乎乎一坨的是中波输入线圈。左下角是中波振荡线圈。测量分别收中波和短波时,6A2帘栅极电压。如果中波时帘栅极电压很高,高到和屏极电压差不多,短波时又低于屏极电压很多,说明中波停振,停振原因往往是振荡线圈断线。仔细检查是否有断点。这是中波无声无息的一个很经典的判断方法。

网友:
        检查一下波段开关是否接触不良。

网友B:
楼主精神可嘉,过年还不忘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上角黑乎乎一坨的是中波输入线圈。左下角是中波振荡线圈。测量分别收中波和短波时,6A2帘栅极电压。如果 ...

感谢老师指教。今天换了一个中波震荡线圈,可以收到中波台了。但是有俩小问题,一是对比了一下,左端的台收不到,右端能收到两个台,二是收到台的时候嗡声比较大,没台的时候没有嗡声。调了一下震荡线圈的磁芯,问题依旧,没敢动中周。老师有没有好的维修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精神可嘉,过年还不忘折腾!

疫情严重,老实在家折腾老机器,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老师指教。今天换了一个中波震荡线圈,可以收到中波台了。但是有俩小问题,一是对比了一下,左端的台 ...

中周不要动。短波线圈也不要动。重新调整中波的频率覆盖和跟踪。即收音机统调方法的第二步和第三步,可参考。任意收音机维修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