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大家鼠年新春快乐!合家幸福安康!求长乐电子管收音机电路图

楼主(2020-01-24):
祝大家鼠年新春快乐!合家幸福安康
求长乐电子管收音机电路图
放假了   有时间打理一个电子管收音机
此机电路不多见,请坛友帮忙
电路图发现烧了两个电阻 此机是长乐立式机,带电唱机的那种

楼主:
昨天试机发现3CG21B断了两个脚,接不上了,找了一个同型号的换上,上电试机烧了两个电阻,

楼主:
整流部分出了问题  不会烧了别的吧

网友A:
两个电阻是末级OTL输出管的发射极0.5欧电阻。烧这个电阻可能管子穿了。

网友:
楼上坛友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电阻是末级OTL输出管的发射极0.5欧电阻。烧这个电阻可能管子穿了。

坛友 新年好,本人菜鸟一个,能说的详细些吗  和我换三极管有关吗   是不是接错了  谢谢

楼主:
坛友 新年好,本人菜鸟一个,能说的详细些吗    谢谢

网友:
請檢查二大功率管.

网友B:
这本书里面有电路图。https://www.baidu.com/link?url=Q ... 11e000000045e12e458

网友:
最大的可能就是两只功放管击穿,就是带散热片的那两个。

网友C:
长乐电子管混合型收音机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本书里面有电路图。https://www.baidu.com/link?url=QpT6zOvGaLkVaWVuEqKzmbmaJ1JW0tQOTq0xnyzXrt9MLIsYi ...

谢谢   非常感谢   能不能指导下,什么原因造成的  我怕换了两个三极管和电阻 再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长乐电子管混合型收音机电路图

谢谢   非常感谢   能不能指导下,什么原因造成的  我怕换了两个三极管和电阻 再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末级OTL输出经常出故障,我这台就换了个电源变压器,把低放部分改成电子管的,皮实,经整

谢谢  我想修好它  小功率驱动三极管3CG6引脚断了,我用3CG21替换的,就烧了两个1欧的电阻(我用万用表量,两个电阻的阻值还是1欧)
本人菜鸟一个,希望得到您的帮助   谢谢了

楼主:
我上电烧红了这两个电阻  马上关电,
这两个电阻还有1欧的阻值
不敢再上电了   求帮助    谢谢

网友C:
根据你的提问,我感觉你还是把音频功放部分换个集成IC功放比较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根据你的提问,我感觉你还是把音频功放部分换个集成IC功放比较简单。

谢谢您   没有这个能力     还是慢慢学着修吧   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