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行修理电热水器

楼主(2020-01-24):
平时家里物件坏了喜欢自己尝试修理,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
因为没有正规学过电子维修技术,遇到电路问题只能换电路板,淘宝很方便,修好过电高压锅和电磁炉。
这次是电热水器坏了,已经用了十年了,所以马上想到换新的,立即在网上下单,第二天送货。

反正是要换新旧的没用拆了看看。
故障现象:热水器显示屏不亮。按显示屏电源开关和遥控器开关都没有反应。
测试漏电保护没有问题。重新插拔电源插头,显示屏闪几下后黑屏。

显示屏不亮就先拆屏,掀开装饰盖

拆出屏板观察,没发现异常。只会看有没有烧坏的零件,别的不会。

在看板子背面

再从侧面拆热水器,开盖又是一块电路板。

看看电路板,测量电压5v和12v电压正常。
看到有黄锈斑不知道是不是坏电容漏出来的。

发现问题,电容鼓包了,试试换个新的。

平常拆东西留存一些电容,正好有个一模一样的,换电容后试机,居然好了。

马上联系卖家取消热水器订单。
修好后已经用了10天了,正常。
后来在网上查电路板价格是150加运费15,合计165
如果找人上门维修估计得3、5百吧。

网友A:
楼主厉害。
不过如果是贴片/芯片故障了怕是弄不了的。

网友:
是啊!!特别年晚抢钱得紧要!

网友:
安装时最好离散热器远一点。

网友B:
既得到修复后的乐趣,有节省了钱。
不愧是矿坛会员。

网友C:
这种电脑板控制,变压器降压7805三端稳压方案的家用电器,像电热水器,抽油烟机,全自动洗衣机,要是常年通电的,变压器次级整流后的滤波电容很多鼓包失效的,有些外观无异常,里面电解液也干枯失容,故障现象是面板显示灯亮度变暗,蜂鸣器声音嘶哑,操作键不灵或失效,程序错乱,严重的干脆不开机无显示,换优质耐高温电解电容可用的时间长久些。

网友:
这种就不如机械式的抗造。就是显示方便点,电源部分时间久了难免会出问题;
当时也想买这样的,卖家说你选机械式的吧,事实上,这个卖家靠谱,简单可靠,已经运行15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厉害。
不过如果是贴片/芯片故障了怕是弄不了的。

确实弄不了,这次是瞎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电脑板控制,变压器降压7805三端稳压方案的家用电器,像电热水器,抽油烟机,全自动洗衣机,要是常年通 ...

抛砖引玉,这才是专业的,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得到修复后的乐趣,有节省了钱。
不愧是矿坛会员。

来矿坛学习了不少知识,这回算是用上了。
虽然没有技术含量,但是也非常高兴。

网友:
所有电子产品维修原则上都先检查电源、供电回路。本例电容故障引起供电回路纹波大,引起电路不能工作。

网友D:
从板子上看,质量不怎么样,属于二线小牌子的

网友:
我今天也修了一台惠而浦洗衣机,故障是脱水时异响,拆开看没明显螺丝松动,咱也和楼主一样外行。本想更换一台的。后来在网上搜索了一下,说把前后避震互调居然不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从板子上看,质量不怎么样,属于二线小牌子的

A.O.史密斯算二线小牌子?
已经用了10年了。

网友:
开关电源滤波电容鼓包漏液,一般是网电压过高或温度过高造成的。

网友:
怀孕的电解一定要换,

网友:
发现好多电器故障都是与电解电容有关,以后开修先从电解电容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