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美多ct6620a收录机磁带声音小

楼主(2020-01-25):
         美多ct6620a收录机磁带放音声音很小很小,耳朵贴着喇叭才能听到一点点声音,用手指头碰着接磁头的两根线也只有很小的干扰声,怎么回事呢?
求解。

楼主:
收音声音挺大,录放开关也清理了,还是不行。

网友:
那就查磁头放大电路,清理磁头或换盘磁带试试。

网友:
如果低放功放好的,录放开关好的,连线也是好的,那可能是磁头太脏或磨损严重。需要说明的是与偏磁没关系,偏磁只影响录音不影响磁带放音。

网友:
先测下磁头放大电路供电,再用干扰法缩小范围。

网友:
清洗转换开关。。。。。。。。。。。。。。。。。。。。。。

网友:
收录机里就收音机比较难修好,放音最简单,就是个放大器
我这菜鸟都是这样认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