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150的高压次高压变压器还有什么用

楼主(2020-01-26):
八几年拆了个R150的扩音机,前几天清理房间找出来个高压变压器,貌似没什么用哈

网友:
等过了节,放到闲鱼上,出掉吧。

网友A:
可以做一个大胆单端,如805,813,FD71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做一个大胆单端,如805,813,FD71之类的

这类大胆就算了,玩不了。等闲了做个简单的6p3p fu7之类的玩玩就行了。

网友B:
做6P3P,6L6,EL34,807之类的可以直接使用双330V电流足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6P3P,6L6,EL34,807之类的可以直接使用双330V电流足够

用这个还要另配灯丝变压器,体积也太大了,一直想做一个能看得下去又不怎么花钱的,就一直想下去了, 话说您做的那些机子挺漂亮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这个还要另配灯丝变压器,体积也太大了,一直想做一个能看得下去又不怎么花钱的,就一直想下去了,  ...

把这个卖掉吧

网友:
拆开次级重绕,加一到两组灯丝,不过拆有点费劲,绕要简单多了,怕绕不下的话,次高压用单组就可以了,线径可以加大点

网友:
R150就是鸡肋,里面的零件也是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网友:
用这个R150加两个输出变压器改立体声的FU7推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