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搞2P3,这次仿个红灯753

楼主(2020-01-26):
由于买了两个德生2P3一红一蓝,买这个机器其实是为了使用其外壳。做了几个LA1600的机芯,总是感觉不是很完美,看到坛里有仿红灯753的帖子,忍不住也想仿一个。由于是自己制版,不便做双面板,搞了几天才把电路排通。由于机壳内空间有限,又想做一版绿袍版,零件排列太密集了,但总算都放进去了。
中频采用455KHz,成品中周拧得太进,所以全部重绕,适当增加了初级匝数。由于没有找到配223可变电容,外形为10x10振荡线圈的数据,参考其他振荡线圈,自己估摸着绕了一个,初级130匝,7匝抽头,次级8匝,顺利起振。音频变压器正好有现成5x7铁芯线架,输入变压器初级600,次级390x2,输出变压器初级100x2,次级70匝配4殴扬声器。
三极管全部为锗管,手上有的检测穿透电流小的,3AG1在80-130,3AX31全部在100-150,有点大。装完调好偏流,扫频调好中频,结果增益太高,高中频有轻微啸叫,加了中和,减小偏流还是没有消除,只好在二中放输出中周上并200k电阻后终于不叫了。低放音量太大,开1/10已经很响,也只好加大射极反馈电阻来降低增益,不过还是太响了,比我用8002的音量还大,不过音质不错,有老机器的味道,我很喜欢。
由于排版原因,输出负反馈加在了激沥级,效果也很明显。
由于机箱内紧密,相互之间不良耦合引起的自激不容易解决,中放曲线居然出现了双峰,调成单峰就自激,就这样了。但总体做分立元件比做集成电路有感觉,音质也比较耐听,我很喜欢。

补充内容 (2020-6-7 23:16):
音频变压器绕制数据在43楼,供参考,我的铁芯是5x7,Z11铁芯0.35厚

补充内容 (2020-6-7 23:16):
音频变压器绕制数据在43楼,供参考,我的铁芯是5x7,Z11铁芯0.35厚

补充内容 (2020-6-7 23:16):
音频变压器绕制数据在43楼,供参考,我的铁芯是5x7,Z11铁芯0.35厚

补充内容 (2020-6-7 23:16):
音频变压器绕制数据在43楼,供参考,我的铁芯是5x7,Z11铁芯0.35厚

补充内容 (2020-6-7 23:16):
音频变压器绕制数据在43楼,供参考,我的铁芯是5x7,Z11铁芯0.35厚

补充内容 (2020-6-7 23:16):
音频变压器绕制数据在43楼,供参考,我的铁芯是5x7,Z11铁芯0.35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做的漂亮!能发个PCB文件就好了,也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五元板啦?

这个PCB文件是我自己做板用的,仅供参考,去工厂打板还需要编辑整理一下,比如挖空的地方,主要是电位器的地方,我是为了方便挖空定位,保留了细铜箔做参考,制作时沿此铜箔搓,最后此条铜箔是搓掉的,否则或短路,打板的话把这洞的轮廓线改到丝印层。另外耳机插座位置稍有偏差。
由于对原电路图稍有修改,把原理图也贴在这里供参考(为了增加稳定性,在低放激励极加了射极负反馈电阻,而且把负反馈加到了这一级,方便布线)见图中红色部分。

网友B:
新年顶新帖,赞一个!祝福大大新鼠年多多新作发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年顶新帖,赞一个!祝福大大新鼠年多多新作发布!!!

谢Q大,新年快乐!

网友:
不多说,就一个字:漂亮!!!

网友:
干的漂亮!没话可说。

网友:
        空间太小,设计不容易,很漂亮,新年快乐!

网友:
坛友们发布的几款2P3版电路性能都相当不错,主要是2P3的沒变速调谐不易选台

网友:
这个设计得真好,为你点赞

网友:
单调谐调出双调谐特性曲线,牛!

网友:
不错。新年伊始就开玩了。佩服板子设计的漂亮。

网友:
非常漂亮!佩服!

网友:
没的说,点赞

网友:
挺好,那根磁棒可不太好找。电解如果能用老式的就更配了。

网友:
声音大可能是管子数多,六管应该比较合适

网友C:
这个收音机够复杂的,效果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收音机够复杂的,效果可以吗?

其实电路并不复杂,标准的二级中放机,因为用了绿袍电阻,因为壳子小,所以显得拥挤,感觉复杂。至于效果,灵敏度、选择性、音质、音量都是比较满意的,主要是做分立元件比较好玩,有感觉,偏流调整,中频扫频,功放调试,一级级调整,比集成电路有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电路并不复杂,标准的二级中放机,因为用了绿袍电阻,因为壳子小,所以显得拥挤,感觉复杂。至于效果 ...

福大大V5!鼠年再继续多给俺们多点惊喜!

网友:
用料厚实,效果不错

网友:
你好,可不可以提供一下磁棒线圈分段绕制的圈数,我也打算给我的2p3绕一个双段线圈

网友:
753这个电路, 要是用大喇叭,声音非常好听,电压降到2V也可以正常听。

网友A:
这个板子做的漂亮!能发个PCB文件就好了,也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五元板啦?

网友D:
如果电池用一节18650放在最下边,留出喇叭屁股位置,这样可以换用不同高度的喇叭,德生那个矮个子喇叭没有美感!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电池用一节18650放在最下边,留出喇叭屁股位置,这样可以换用不同高度的喇叭,德生那个矮个子喇叭没有 ...

附上PCB文件

网友D:
压缩文件打开都是乱码,缺相应程序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压缩文件打开都是乱码,缺相应程序吗?

我下载了,可以打开,在此感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下载了,可以打开,在此感谢楼主无私奉献!

请问用什么软件打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用什么软件打开的?

Sprint Layout 6.0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请问用什么软件打开的?

解压缩软件用winRAR,好压等,解出文件用layout60 打开即可。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解压缩软件用winRAR,好压等,解出文件用layout60 打开即可。

谢谢,我没装layout60 ,所以打不开,看来还得下这个软件,还有其它相似软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我没装layout60 ,所以打不开,看来还得下这个软件,还有其它相似软件吗?

只能用这个打开,绿色软件,很小的。

网友:
红灯753电路非常经典,老款753调好状态很是不错,福大大让老树发了新芽、开花又结果,厉害!

网友:
阿福楼主,干的漂亮!

网友E:
楼主如果把低放之前的三极管全部更换为90系列的三极管重新设计电路如何?

网友F:
753是一个时代的经典。三节一号电池,待机时间长,容易购得,经济合算,适合广大工农兵群众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753是一个时代的经典。三节一号电池,待机时间长,容易购得,经济合算,适合广大工农兵群众使用

是2节1#电,3V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如果把低放之前的三极管全部更换为90系列的三极管重新设计电路如何?

换成硅管就没有原机的韵味了,都说鍺管声音好听。我这里用全鍺管,音质是一方面,主要是鍺管可以用低电压,我这个机器,今年过年防疫一直在家呆着,天天从上午10点开到下午5点,听了15天多,音量还是不小,音质也没有大的变化,一量电压,2节5#电池总电压1.8伏,这个是我喜欢的,可以充分挖掘电池的潜能。如果换成硅管,可能不一定行,没有试过只是猜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PCB文件是我自己做板用的,仅供参考,去工厂打板还需要编辑整理一下,比如挖空的地方,主要是电位器 ...

谢谢阿福兄!喜欢老鸡的味道,红灯经典,2P3版更是最爱。

网友(2020-02-25):
有人去打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753是一个时代的经典。三节一号电池,待机时间长,容易购得,经济合算,适合广大工农兵群众使用

我的意思就是我现在可以按照90**系列整个收音头再接到音响上。试验一下是我的原有收音头灵敏度高还是这样的分立元件高?比比效果

网友G(2020-06-07):
引用 楼主:
换成硅管就没有原机的韵味了,都说鍺管声音好听。我这里用全鍺管,音质是一方面,主要是鍺管可以用低电压 ...

楼主  你好   能把变压器具体绕制方法发布一下吗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  你好   能把变压器具体绕制方法发布一下吗  ?  谢谢

楼主:
如果出现低频自激,就把单组线圈的两个头尾换一下,调整相位,具体哪个头哪个尾,我也记不清了。正常情况下,可先断开负负馈,调整出声后接上负反馈,如果音量变小,音质变好就对了。如果声音变大,甚至出现汽船声低频自激,就是变正反馈了,换一下头尾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出现低频自激,就把单组线圈的两个头尾换一下,调整相位,具体哪个头哪个尾,我也记不清了。正常情况下 ...

好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