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组了个电路,测试真假NE5532

楼主(2020-01-26):
先祝坛友鼠年吉祥。

淘宝上出售的NE5532假货很多。

刚刚好,NE5532的引脚和LM358一一样

所以假货基本都是LM358打磨自己喷上NE5532来卖。。

目前国家提倡宅家少外出,可算等到一个天天抱着手机躺床上就能为国家做贡献的时刻了……

闲来无事,在洞洞板上搭建了一个反向放大器电路,用来测试NE5532的真伪

网友:
高档的音响设备里还是用5532的,普通的4558

楼主:
首先搭建电路图,这个电路基本上就是一个反向放大器,把定值电阻替换成可调电阻实现可以调节放大倍数。

将信号源的输出接在电路的输入端,用示波器通道1作为监视用 (黄色)

将示波器的通道2(蓝色)接在电路的输出端。与输入信号做比较。

楼主:
下面是正品NE5532的测试结果。

楼主:
假货NE5532拉出来溜溜(LM358)

楼主:
差距显而易见,
最后再次祝大家,鼠年吉祥。

网友:
我没有楼主的先进仪器,
所以无法效仿。。。

网友A:
很好  测试用的电路图 能否晒一晒

网友:
自己能看的图。

网友:
楼主确认LM358和NE5532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好  测试用的电路图 能否晒一晒

就是简单的运放反向放大电路,

网友B:
真要是lm358,可比5532强多了。lm358内部构造远比5532复杂.能适应单电源供电工作.而5532、4558、不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要是lm358,可比5532强多了。lm358内部构造远比5532复杂能适应单电源供电工作而5532、4558、不能。

该测试电路就是单电源供电。。

网友C:
楼主可否测试一下这两个运放的工作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可否测试一下这两个运放的工作电流

这是LM358P的电流

这是NE5532的电流

放大12倍左右,单电压输入22V,用1K欧电阻作为负载

网友:
如何解读这个波形失真?

网友:
我怀疑你那假5532不是LM358,我有个帖子测过LM358电流是0.5ma 左右,真5532电流是7.4ma 左右,当然你的供电电压稍微低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心戚戚焉,当应顶你;

你顶楼主,是以什么原理,公式,定理,什么理据呢?什么厂方资料?

你说不出来,我就准备翻楼主的摊 你准备看【孙悟空大闹天宫】吧

网友:
测静态电流,VOS,GBW三个指标才靠谱。三个指标都对上,才说明问题。

最好的办法就是远离淘宝,去正规渠道买,不用担心假货。

网友E:
358有几分钱的,也有大厂1块多钱的,lz用的是哪种

楼主:
引用 网友E:
358有几分钱的,也有大厂1块多钱的,lz用的是哪种

一块多钱 Ti原装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假货NE5532拉出来溜溜(LM358)

  对 就是这样。
其实基本看方波的上升和下降沿,就能大致判断出来。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一块多钱 Ti原装的。

别逗了,你这358根本不可能是Ti,  就看TI的标,仿的都走样了

真TI的LM358是这样的(就看TI的标就够了)

网友:
TI官方的大信号响应

ST官方的增益带宽积还是用100K测试的

网友:
争议颇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别逗了,你这358根本不可能是Ti,  就看TI的标,仿的都走样了

快递开了我在JLC上买几个正品LM358测测,你也搞几个。一起测测看

网友E:
引用 楼主:
快递开了我在JLC上买几个正品LM358测测,你也搞几个。一起测测看

立创上也有ti的5532,一起买吧

TI的5532贴片,LM358贴片我刚好各有1片(以前在立创买的),独缺信号发生器,不然也可以做

网友F:
引用 楼主:
就是简单的运放反向放大电路,

请问你的测试电源是多少伏?这是最基本的指标,你不发图己经不要,这个是一定要有的.

网友G:
5532真够神,现在还是多人用。

网友:
引用 网友G:
5532真够神,现在还是多人用。

5532 只能说是常青树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你的测试电源是多少伏?这是最基本的指标,你不发图己经不要,这个是一定要有的.

电源为单电源15V,实际上。如果没出现削顶的话电源电压不是很重要。

网友H:
引用 网友G:
5532真够神,现在还是多人用。

90年代这玩意流行的时候太贵了,现在玩玩很轻松愉快毫无压力。

网友:
引用 网友H:
90年代这玩意流行的时候太贵了,现在玩玩很轻松愉快毫无压力。

90年代这个可是神器。

网友:
学习才能不断提高!

网友:
楼主,光大的论友有示波器的很少哪,你的电路可能再完善点

网友(2022-11-28):
大S的ne5532N

网友:
引用 网友E:
立创上也有ti的5532,一起买吧

TI的5532贴片,LM358贴片我刚好各有1片(以前在立创买的),独缺信号 ...

手机和电脑都能提供20kHz的信号,不过一般的运放10倍20kHz看不出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