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胆整流输出电压不稳

楼主(2020-01-26):
胆整流上电之后 高压会迅速从变压器次级输出电压峰值降到设计值附近 这是正常现象 但是达到设计值之后 电压会继续较缓慢下降 直到比设计值低15v到20v左右 高压设计值是290v左右 一段时间之后竟然降到270v 这个过程持续数十分钟之久

网友A:
滤波电容发热不??

楼主:
现在机内各点高压普遍比设计值低20-25v

网友B:
正常。
因为现在的电牛设计
已经不似从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
因为现在的电牛设计
已经不似从前了

我想 要求不高就这么算了 要求高的话改用开关电源吧

网友C:
如果是电子管整流,换个整流管试试。如果无效,说明变压器余量有点小。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想 要求不高就这么算了 要求高的话改用开关电源吧

你会后悔的,PWM对电子管放大器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电子管整流,换个整流管试试。如果无效,说明变压器余量有点小。

整流管是全新的5Z3PAT 而且我觉得这种现象和整流管关系不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会后悔的,PWM对电子管放大器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

现在确实有对于胆机开关电源供电的两极分化的观点 前几天坛里还有老兄说用开关电源 底噪反而更小了 不知层主实践过没?

网友D:
引用 楼主:
现在确实有对于胆机开关电源供电的两极分化的观点 前几天坛里还有老兄说用开关电源 底噪反而更小了 不知 ...

电源是音响是基础,什么样的电源对音响的效果起决定性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源是音响是基础,什么样的电源对音响的效果起决定性的影响。

事实胜于雄辩 这些道理谁不懂呢 我自己做一台开关电源机就知道了

网友E:
说得不 清楚,你所说的电压是整流之前还是之后的,也就是说是交流还是直流。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说得不 清楚,你所说的电压是整流之前还是之后的,也就是说是交流还是直流。

之后的 直流高压

网友:
变压器侧高压空载和带载多少伏,也测量一下做个比较,才好判断。

网友:
你这是电流太小了吧?空载就不会低了

网友:
有两种原因:1你的负载电流过大造成高压降低同时也包括滤波电容在内,2你的高压绕组线径细载流量不够同时包括你的高压牛容量不足加载之后电压降低同时伴有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滤波电容发热不??

并不 现在情况更严重了 一分钟能掉两三伏 原290v直流高压只有250v 已经开始失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
因为现在的电牛设计
已经不似从前了

已经确认不是电牛的问题 电牛还是凉的 直流高压就已经低得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得看你的变压器功率,B+输出电流以及你的电路采用的电路形式.

手机现在发不了电路图了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26052&extra=
图在这里面 变压器次级高压用的290的 没有原图那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得看你的变压器功率,B+输出电流以及你的电路采用的电路形式.

电路图在链接里面的11楼 主滤波电容正极电压应该为290v 改动各电阻阻值后 前级270v处应该近似不变 6p3p帘栅电压也近似不变 但是现在都低到无法接受的程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电子管整流,换个整流管试试。如果无效,说明变压器余量有点小。

我现在也怀疑到整流管头上了 电牛实测素质还是不错的 不可能造成如此严重的电压下降 准备改成石整流了 改天测测这根整流管的曲线

网友G:
测一下,当整流后直流电压下降时(整流管的高压输出脚),供给整流的交流电压是否也跟着下降,如果下降是变压的问题,不下降就是整流管的题!     就这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G:
测一下,当整流后直流电压下降时(整流管的高压输出脚),供给整流的交流电压是否也跟着下降,如果下降是变 ...

测量过了 电牛次级高压下降值可以忽略 现在怀疑整流管或者扼流圈

网友:
整流管出来后接一个小滤波电容试下 断开其他负载 看看

网友:
不断开就需要测试下高压电流 正常不

网友H:
电感载流量小,也就是线径太细,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用2极管整流一试就知道了,如正常,整流管问题,不正常,换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G:
测一下,当整流后直流电压下降时(整流管的高压输出脚),供给整流的交流电压是否也跟着下降,如果下降是变 ...

已经测了整流管的曲线 和手册上的基本符合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电感载流量小,也就是线径太细,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用2极管整流一试就知道了,如正常,整流管问题,不正常 ...

现在就在怀疑电感了 当时买了个便宜货

网友:
用阻值在80欧以内的电源变压器代替,我一直都是这样用的

网友:
10分钟电压下降就不正常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并不 现在情况更严重了 一分钟能掉两三伏 原290v直流高压只有250v 已经开始失真了

拔了整流管  插两根1N4007 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电子管整流,换个整流管试试。如果无效,说明变压器余量有点小。

已经确认是整流管的毛病了 开机后压降越来越大 加风冷都没有用 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拔了整流管  插两根1N4007 试试

要先改改降压电阻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子管靠灯丝加热工作的,你还要雪上加霜..........

我怀疑温度过高 内阻上升 况且谁的风扇能隔着真空把灯丝吹凉了

楼主:
唉 之前的怀疑都是错的 电牛 整流管 扼流圈 滤波电容都是好的 是后级电流慢慢增大导致的 新人没经验 花了好长时间才确定了真正原因

楼主:
先谢过楼上各位老师的建议 现在的现象是 上电后后级电流从设计值140ma左右开始缓慢上升 数分钟之后接近160ma 怕烧元件就断电终止测量 估摸着电流还会再上升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建议你先短接 扼流圈(你怀疑它) 工作看看还下跌吗,如果不行,在换石整流,.非常好判断.照你说的电压下跌 ...

扼流圈没问题的 见上面两楼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逐级查.................................拔管监测(双声道一个一个拔,如果不行在插回去,在拔下一个.....)

感谢您的建议 现在问题已经查明 一声道的6p3p质量不好 上电后电流持续增加 把高压拉下来了 准备换苏联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