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kdl-46ex720液晶电视屏幕横线

楼主(2020-01-26):
各位前辈索尼kdl-46ex720液晶电视屏幕出现如图屏幕横线,该如何着手维修?

楼主:
非常感谢二位的指教!图像还是比较清晰的扔了感到可惜,一点办法都没了?

网友:
线好像是流动的,应该不是屏的问题,是原件的问题,可以修

网友A:
电源部分的可能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部分的可能性大

非常感谢您的指教!线是固定的,线的位置不会变动,最初在上段,比较明显,现在差不多占屏幕的2/3了,但下段比上段疏细。电源粗步查了下电解电容没问题,得具体怎么查?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指教!线是固定的,线的位置不会变动,最初在上段,比较明显,现在差不多占屏幕的2/3了,但 ...

核实一下上屏各点电压。
一般46吋液晶屏逻辑板是双排线上屏边板,断开逻辑板单边排线开机,以判断是哪个半边的问题。

网友:
休屏高手上——饰品的故障还是电路故障,高手论

网友B:
应该是屏的问题,一边有一边没有,多半是包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屏的问题,一边有一边没有,多半是包的问题

画面关系,左右都一样。

网友C(2020-03-29):
我今天接了一台故障一样换逻辑板还是一个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今天接了一台故障一样换逻辑板还是一个样!

应该是如2楼所教,屏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二位的指教!图像还是比较清晰的扔了感到可惜,一点办法都没了?

典型的屏坏,早丢早好,这种电视伤眼,看久了视力下降更得不偿失。就跟坏掉的菜一样,丢了可惜,吃下去后果更不好。

网友:
学习了,长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