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基于AKC6955的数字调谐收音机设计制作

楼主(2020-01-27):
二、总体方案及元件选型
(一)总体方案
1.设计目标
所谓设计目标,简言之就是想要什么,嗯……我要“流金岁月”那样的收音机,性能上还要更强大。于是在脑回路中初步勾勒这部收音机的轮廓:风格倾向于木质复古,定位为台式桌面收音机;功能要相对全面,收音机+蓝牙+AUX,MP3播放暂不考虑;性能上要可进行全波段接收,要有优秀的声音品质,要经久耐用。设计目标并无确切的数据指标,毕竟最初我对收音机、音箱不甚了解,只能边设计边确定。
2.方案制定
(1)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付诸实践前我认为在电子技术及其发达的背景下制作一台“破收音机”并非难事。大概仅需采购功能模块若干,导线连通,塞入一箱子便可。然当我在淘宝输入“全波段收音机模块”后,出乎意料!甚至有些惨绝人寰!并没有适合的模块,莫非打开方式不对?调整关键词,“收音机 模块”“全波段 调谐器”等等等等……凤毛麟角……从模块层面开始设计似乎成为一种必然,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或是必由之路。
补充:本文是在收音机制作尾声写的,箭在弦上(裤子都脱了),自己打脸的事情不好吧……啪!我的打开方式果然不对,收音机领域还有一种逆天的存在,人称车用收音机高频头,拨云见日!极其适合桌面外供电收音机。后续版本大概率会考虑使用基于恩智浦芯片的车机高频头,成本降低、流程简化,性能上或许还有进一步提升;至于负面因素是编程难度有所提高,其DATASHEET没有AKC芯片描述的那么清晰。
(2)关于如何实现设计目标的思考
至此,我终于开始认真思考如何实现确定的设计目标;将该收音机分解开来,由以下6部分构成:收音机接收模块、蓝牙接收模块、功放及扬声器、电源、控制与显示(人机交互)、机箱。收音机模块需要全部自主设计制作。
总体方案的确定和元件选型实际上是交叉进行的,二者相互影响,

具体选型过程在下面说明。
(二)元件选型
1.收音机IC
全波段收音机模块市面上较少见,考虑到分立元件存在电路复杂、不便数调数显、调试困难等问题,予以排除……转而考虑使用集成IC。关于分立与集成孰优孰劣在此不做讨论,X-Radio选择集成IC是综合考虑可行性与目标需求的结果。
(1)冻结的零号机——X-Radio V1.0
通过资料收集,芯科科技(Silicon Labs)为多波段音频接收器提供了各种需求的解决方案,产品成熟、应用广泛、资料丰富,其几款常见集成IC如下表:
SI47XX系列为数字调谐,SI48XX系列为模拟调谐;其中SI4735频段宽泛、购买渠道通畅,选为X-Radio V1.0版本IC。
X-Radio V1.0版的设计和制作比较仓促,未进行原理实验便依据官方资料设计了PCB并打样;元件焊接完毕后连接Arduino、装载程序,元气满满的复位启动,万分期待“System all green”,然鹅~卧槽?没有声音?反复调试,还是没有声音??哎哟我去!整个模块竟然无法工作,甚至连问题在哪里都没有查出来;内心的崩溃无以言表,万念俱灰,于是在电脑里新建了一个文件夹,文件名是“去他妈的SI3735”。至此,X-Radio V1.0宣告冻结。
总结X-Radio V1.0的失败经验,包括以下几点:
① 未进行原理电路试制,PCB设计盲目;
② 未吃透datasheet,MCU通信部分设计不清晰;
③ 没读懂《Programming Guide》,控制逻辑不清晰。
(2)精诚所至,“问石”为开
SI4735失败后,我一直在寻找替代方案,偶然看到了问石科技(感觉这家公司很神秘啊~)的AKC6955芯片,国产、便宜、全中文datasheet,什么是山重水复疑无路,什么是柳暗花明又一村。

2.MCU(微控制单元)
数字调谐收音机芯片必须通过MCU发送控制指令方能正常工作;AKC6955采用I2C接口控制。在MCU的选择上,个人完全不纠结,首选ARDUINO,理由包括:①熟悉、熟悉、熟悉!②支持SPI,IIC,UART串口通信,I/O接口,模拟接口丰富。③开源、开发环境简洁。
ARDUINO具有多个型号,如UNO、mini、DUE、MEGA、YUN等等,笔者都基本使用过。由于开源,除官版ARDUINO外,还有许多山寨版及国内“优化改进型号”;基于使用经验,本次选用国内一家名为OCROBOT研发的ALPHA 8F32P-U作为收音机MCU,该模块系ARDUINO改良,兼容ARDUINO编程环境。

3.功放及扬声器
(1)单声道与立体声的抉择
使用一个或两个喇叭,这是一个问题。立体扬声效果自然是好的,但外观不行,双音腔布置上也存在一定困难;我摘着花瓣,一个喇叭、两个喇叭、一个喇叭、两个喇叭……卧槽!到底用一个喇叭还是两个喇叭?后来,我看到一束光,这束光问我,你要做收音机还是蓝牙音箱?我想我明白了,收音机一个喇叭,蓝牙音箱就两个喇叭,我做的是收音机。
(2)功放板芯片
在该机的早起版本,试用了经典的LM1875作为功放芯片,相当于把300马力V6引擎塞进了五菱宏光,由于供电及芯片布置方面的问题,最终选择的是TI公司的LM4950芯片,采用BTL方式输出,综合表现很不错,相干指标上网可查。
(3)扬声器——贵的就是对的
扬声器方面,分别购买了莞音2.5寸和3寸全频喇叭备选;价格分别为28元和56元;事实证明,就算是我这种木耳朵也能明显听出3寸较2.5寸相比声音更干净、圆润。扬声器确定为莞音3寸8Ω全频喇叭。8Ω扬声器较4Ω相比同输出功率下THD更优;当然,对输入电压的要求略有提高。

4.电源
(1)各模块的供电需求(电流为平均值)
收音机模块、显示模块:蓝牙模块:5V 100mA,
蓝牙模块:5V 100mA,
音频功放:9.6~16V 300mA(实测电压低至7V也能工作)。
(2)供电方式选择
本机采用内置锂电池+外置DC直流电源供电,锂电池可以支持约20小时收听,用于减小中、短波干扰。供电\充电模块自主设计,电源自动切换,其中充电控制采用如韵电子的CN3763模块实现锂电池智能充电。
为降低开关干扰,收音机芯片使用线性稳压器供电;为抑制蓝牙共地干扰,蓝牙模块使用DC-DC隔离电源模块供电。

5.显示及控制元件
全波段收音机的控制(或表述为输入)内容主要包括:音量、频率、频段及其他附加功能:去加重、低音开关、滤波器是否介入、有源天线是否介入、电台存储等。上述功能若通过按键实现,则会占用大量IO资源,电路设计也较为复杂;若通过方向键+功能键的操作方式实现,则程序设计复杂,操作也不直观。鉴于笔者之前具有使用串口触摸屏的经验;最终选定的方案是:
(1)两个旋转编码器分别作为音量、频率微调旋钮;附带MCU硬重启功能。
(2)使用一片3.2寸串口触摸液晶屏实现其余所有操作及显示。(型号:TJC4024K032_011X)
(3)旋转编码器(旋钮)的使用仅为保留收音机的操作习惯,所有功能原理上均能通过触摸屏实现;对于数字控制,旋转编码器易用性优于电位器。
(4)之前考虑过使用电子书那样的“墨水屏”,显示效果极佳,但因编程过于复杂而放弃使用。

6.蓝牙模块
蓝牙模块的选择余地较大,价格从几元到百元不等;关于蓝牙模块没有需要深入讨论的内容,主要考虑供电匹配、开关机控制方便、价格适合。

7.小结
这部分内容写的比较零散,我想有必要进行一次小结。回顾这一章节的主要内容,X-Radio2.0总体方案设计如下:
(1)以AKC6955为核心、ALPHA 8F32P-U为MCU设计制造收音机主板,主板供电范围7~16V;
(2)以LM4950为音频IC设计单声道、单电源、BTL输出功率7.5W的甲乙类板载功放;
(3)收音机直流供电,内置锂电池,供电模块承担电源自动切换、智能充电、7~16V转5V隔离降压任务;
(4)收音机人机交互主要依靠3.2寸触摸屏实现;屏幕与MCU串口通信,屏幕组态、编程自主设计;
(5)蓝牙模块直接购入,集成AUX输入及切换。

LM1875功放芯片及扬声器测试

LM1875功放芯片及扬声器测试

失败的X-Radio1.0

失败的X-Radio1.0

液晶屏厂家图片

液晶屏厂家图片

楼主:
五、人机交互(HMI)
(一)泛泛而谈
人机交互,在此狭义的指收音机的控制输入与显示输出。到达这一实施环节,之前选择串口触摸屏的优势便得到了体现。
一是,触摸屏替代了大量操作按钮、简化电路,并使收音机操作和显示直观。
二是,该屏幕使用门槛较低,稍具备编程及硬件入门知识便可运用(要走心)。使用前建议仔细阅读官方“  USART HMI 指令集”,使用技巧上看看官方提供的示例也就能明白。
三是,该串口屏使DIY具有极高的自由度,整个操作界面(UI)由图片确定,使用者可以根据各自喜好任意定义。“红枫2049”的UI采用扁平化Windows风格设计,用PPT做的,绝对的简单粗暴。
(二)界面展示
1.主界面,每个方块都可以点击触发相应功能,点击❤收藏当前电台,点击小喇叭静音切换等。

2.其他几个功能界面一看就能明白,依次是:RSSI显示、日期设置、收音机设置、波段设置、收藏夹及后台寄存器情况(数据还未写入)。
(三)智能飞梭
频率调节旋钮步进量智能控制,各频段下,缓慢旋转以最小单位步进,频率步进的速率和旋转速度正相关
六、程序控制
编程包括两部分,MCU和串口屏。
MCU编程使用ARDUINO IDE或OCROBOT官方提供的IDE(推荐使用后者)。
串口屏方面需要进行组态和简单的代码编写。控制原理:触摸相应控件后,串口屏发送三位字符至MCU;MCU检测串口传输来的代码,并执行相应命令去控制AKC6955及IO;并将执行情况通过串回传液晶屏显示。串口屏编程后可生成固件
MUC和串口屏的编程有一万种方法,每个人的思路不同,有兴趣可各自实践,定制需要的各种功能。
七、后记
天气如此晴朗,心情如此豪爽;我捧着收音机,笑的像个智障。

主界面

主界面

RSSI等显示

RSSI等显示

波段设置

波段设置

收音机设置

收音机设置

收藏夹

收藏夹

后台数据(未读入)

后台数据(未读入)

楼主:
充电及主电源原理图

充电及主电源原理图
三、电路原理及PCB设计
(一)电路原理
本机原理图见附件,电路设计基本与官方相同,略做几点优化。
(二)电路优化
(1)高放
FM\SW天线增加一级滤波放大电路,FM部分采用日本双信GFMB1带通滤波器,实测常规电磁环境下FM接收信噪比可提高5%~10%,滤波器性能如图3-4。SW部分为LC构成的低通滤波电路,两级滤波器由不产生干扰的磁保持继电器进行切换。
放大电路使用2SC3356高频三极管,增益约10dB。放大器、滤波器的通断均由MCU控制。后续测试表明,该放大电路可提高收音机弱台接收能力,在短波波段表现较为突出。当然,信噪比方面就不要有太高的期望了,客观的描述是:“原来收不到的弱台,天线放大器介入后可以接收,基本能够听清,但噪音较大”,当切除高放电源后,前级高放作为衰减器使用。
(2)其他
增加线性稳压器,收音机模块电源电压适配扩展至7~16V;额外增加了一组磁保持继电器控制的双声道音频切换电路;设计有中波天线接口,外接天线接入内部磁棒自动断开,设计有耳机插口、输入电压测量、测温等功能。
(三)PCB设计原则
PCB设计本人真心是超级业余,总不放心,走线超粗。。。这活儿要干好描述起来就是“讲究”,在此算是分享一下资料吧。
1.去耦电容尽量靠近芯片供电及GND引脚;旁路电容对地线路应低电感、宽走线。
2.晶振尽量靠近芯片引脚布置。
3.所有布线以低耦合电容、电感、短的电流回路为原则布置,确保数字信号线远离模拟信号线及RF信号线。
4.将数字信号线用地线包围,无法布置时,将数字信号线布置于芯片的另一侧。
5.芯片所有的需接地脚 (包括RFGND) 直接连接到GND平面。在芯片下及其周围尽可能形成大面积GND平面。两侧地线层多布置过孔联通,最大限度地减小电位差。
6.不得在芯片下的地线层直接布置信号线。
7.缩短天线引线长度,使天线环路面积、耦合电感、电容最小化。

收音机主板原理图

收音机主板原理图

蓝牙供电模块原理图

蓝牙供电模块原理图

楼主:
四、加工与制作
(一)PCB打样
PCB打样前用洞洞板焊接了原型机,由于原理验证,调试程序。
随后制作了1.5版本,这一版的功放部分和收音机主芯片是独立的,后来在机箱里不好布置所以放弃了。
PCB使用立创EDA设计,立创打样,自主焊接;前后做了好几个版本,测试,存在问题,最终反复多次才定型下来,着实抓头。
(二)PCB焊接
贴片元件手工焊接稍有难度,设计时特意选择了较大的0805封装元件。
(三)磁棒天线
考虑到AKC6955的“谜之中波”,要保证可靠的中波接收能力只能从天线入手。一根又黑又长的猛锌铁氧体磁棒(Φ10×200mm)是必要的;0.07×21股的利兹线也是必要的,天线电感350uH~450uH。
(四)屏蔽罩
为进一步降低机内数字电路干扰,使用0.2mm厚洋白铜片制作屏蔽罩安装于模块之上;PCB在设计之初已经考虑了屏蔽罩安装,并预留有固定焊盘。
(五)机箱
机箱自己设计,出了CAD图纸和立体图,淘宝代工。原计划采用黑胡桃木外框,定做成本太高(700~800¥),后改用桦木板,声音性能是有保障的。前面板为亚克力,后面板材质主体为阳极氧化铝合金板。

总装

总装

蓝牙电源

蓝牙电源

模块安装

模块安装

屏幕干扰屏蔽

屏幕干扰屏蔽

1.5版本

1.5版本

电源

电源

模块测试

模块测试

性能测试

性能测试

一堆设计缺陷

一堆设计缺陷

原型机

原型机

假组

假组

安装

安装

焊接前

焊接前

焊接中

焊接中

手工焊接效果

手工焊接效果

网友A:
高大上的收音机,加时钟,我全喜欢,楼主不赚钱的情况下,需要多少钱一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大上的收音机,加时钟,我全喜欢,楼主不赚钱的情况下,需要多少钱一台。

这个成本太难计算了,单台如果只是物料,大概800元,很多小零件我是没算邮费的,最大的问题还是人工投入太大。
前期设计的时候有大半年,我几乎每天业余时间都在弄这个,编程也投入了不少精力,还是调试程序BUG。
目前就算所有材料到位,就焊接组装,得有一周的假期才能装起来。

网友B:
性能咋样,介绍下中波?

网友C:
非常欢迎您投稿参赛,请您尽快链接视频,通过审核,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非常欢迎您投稿参赛,请您尽快链接视频,通过审核,谢谢

好呢,视频已经拍好了,主要是晚上拍的,效果不太好。另外孩子这两天断奶,有点折腾,考虑视频上传的时间,争取9号前完成。
让版主费心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于是在电脑里新建了一个文件夹,文件名是“去他妈的SI3735”。
天气如此晴朗,心情如此豪爽;我捧着收音机 ...

第一句话是走心,第二句话“
天气如此晴朗,心情如此豪爽;我捧着收音机,笑的像个智障。”有出处,算是半剽窃,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性能咋样,介绍下中波?

中波性能我认为还可以,没有传言中DSP芯片那么差,略优于PL365。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呢,视频已经拍好了,主要是晚上拍的,效果不太好。另外孩子这两天断奶,有点折腾,考虑视频上传的时间 ...

有困难没关系,还有时间,只要2月10日之前完成即可,您辛苦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困难没关系,还有时间,只要2月10日之前完成即可,您辛苦了!感谢!

从手机上把视频编辑上传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手机上把视频编辑上传啦

制作的很棒!视频上传了还没有最后完成任务,还得把视频网址发上来,坛友才能看到此视频。一切DIY的成果如何,视频最有说服力。

网友:
在补充说明里,看到了视频网址,接收效果很棒!

网友E:
回过头再把SI4735弄好,在失败地方重新爬起来,感觉很不同

年后我准备把几个常见的接收芯片做在一块板上,用stm32控制,对比下哪块好,最近把几款FM发射芯片调好了,效果很好, 不分仲伯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回过头再把SI4735弄好,在失败地方重新爬起来,感觉很不同

年后我准备把几个常见的接收芯片做在一块 ...

有了6955的经验应该会好弄一点,但说实话,折腾一次之后,我还是觉得成品机器省心啊,发烧DIY这个事情,花钱花精力,有的结果还不理想,有点怕怕。。。。。

网友:
这个外观,性能比德生强,就是耗费了精力,但是成功后的喜悦足以弥补一切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有了6955的经验应该会好弄一点,但说实话,折腾一次之后,我还是觉得成品机器省心啊,发烧DIY这个事情, ...

楼主动手能力强大。
请教楼主AKC6951或是6955,这个块子在调频波段能直接写一个固定的接收频率吗?
比如:我想接收145.6MHZ的频率,就计算好频率值直接写到块子里面,
就只接收这一个频点,做一个定频的接收机。
另问:如果能做定频接收,它的接收频率值怎么计算的?
还请楼主不吝赐教,致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动手能力强大。
请教楼主AKC6951或是6955,这个块子在调频波段能直接写一个固定的接收频率吗?
比 ...

(1)AKC6955这个芯片,一旦断电,里面的寄存器会回到默认值,所以在每次开机后要通过I2C通讯向芯片重新写入所有参数,不能实现一次写入参数,断电还保持不变的效果。
(2)芯片的接收频率,是通过地址为0x02和0x03两个寄存器来确定的,每个寄存器8位,其中0x02只用了低5位,0x03用了全部的8位,共13位来确定接收频率,频率计算公式:
FM mode:                            Channel Freq.=25kHz*CHAN + 30MHz
AM mode, 5K信道号模式时:   Channel Freq.=5kHz*CHAN
AM mode, 3K信道号模式时:   Channel Freq.=3kHz*CHAN

其中CHAN就是这13位地址的值。
(3)举例
假设我们要把频率设置在FM模式90MHz,CHAN=(90MHz-30MHz)*1000/25=2400
把2400转换为二进制为:0100101100000  (备注,不足13位前面补0)

然后我们在0x02寄存器的后5位写入01001,在0x03寄存器写入01100000,再命令芯片进行一次调谐操作,这个时候就可以接收90MHZ的信号了。

实际调了一个

实际调了一个

网友F:
引用 楼主:
(1)AKC6955这个芯片,一旦断电,里面的寄存器会回到默认值,所以在每次开机后要通过I2C通讯向芯片重 ...

感谢坛友的赐教。
我先大致的研究一下这个块子,等回来快递开业了,买几块试一试。
再一个,您的6955从哪儿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谢坛友的赐教。
我先大致的研究一下这个块子,等回来快递开业了,买几块试一试。
再一个,您的6955从 ...

淘宝随便一家就行,如果测试的话建议用转接板+洞洞板,就像我的原型机一样,最小系统很简单。

网友G:
设计的很棒,思路异常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G:
设计的很棒,思路异常清楚

感谢鼓励!目前论坛总体还是传统模拟机的氛围更浓郁一些,DSP有长处也有短处,希望以后能有人结合两者的优点,DIY出更好的收音机作品。

网友H:
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
功力深厚,令人望尘莫及

楼主:
引用 网友H:
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
功力深厚,令人望尘莫及

谬赞了,实不敢当。这部收音机实际上是对很多成熟系统的集成,原理上没有太大的突破。尤其是模拟电路部分,和论坛前辈相比还差很远。

网友I:
期望到时有一小批成品出来

网友F(2020-03-01):
引用 楼主:
(1)AKC6955这个芯片,一旦断电,里面的寄存器会回到默认值,所以在每次开机后要通过I2C通讯向芯片重 ...

楼主是个高手。我想用6955做一个固定频率145.6MHZ的接收机,直接设置频率,
有几个6955的问题请教:
寄存器0x00:
  tune  的设置的意思没有弄明白,

是不是先写一遍:1100,0000
           再写一次:1111,0000

让tune和seek设置的时候由0到1一个转变

seek的意思tune一样设置

寄存器0x01:
由于不用AM波段,自定义FM波段,就设置为:0000,0111

后续还有问题,还望您不吝赐教

网友:
寄存器0x02:
(计算145.6MHZ的  CHAN+4624,二进制高5位是10010,)
设置为:01110010

寄存器0x03:
低八位是0001,0000

寄存器0x04:自定义波段的起始信道号
寄存器0x05:自定义波段的结尾信道号
这两个是怎么计算的?

寄存器0x0b:
信号通道的打开与关闭,
模拟射频通道的打开与关闭
是什么意思?怎么设置?
全部打开,设置为0000 0000

网友:
寄存器10 和14到19寄存器PDF文档里没有详细介绍,
只说是逻辑测试用的,不要更改寄存器数值,这个怎么写?

寄存器20到27只有读模式,我只是接收一个固定的频点,可以不进行读操作了吧?

网友:
本人单片机实属菜鸟,还请Carnot老师不吝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是个高手。我想用6955做一个固定频率145.6MHZ的接收机,直接设置频率,
有几个6955的问题请教:
寄 ...

(1)做一次TUNE操作就是0X00寄存器的第5位设置为1,然后再设置为0;操作之后,芯片会在这个频点上进行一次调谐操作。你说的基本对,但是SEEK和TUNE不要同时进行,
比如,原来的寄存器是:11001000,你写一次11101000,然后再写一次11001000就完成了TUNE操作,然后再进行SEEK操作。
(2)如果你不用AM,0X01寄存器可以设置为0000,0111;因为你不用,前面5位置设置什么都行。
(3)0x02.在145.6MH的时候是01110010,寄存器0x03:低八位是0001,0000,没错。
(4)这个芯片最坑人的就是自定义波段。我也是寻思了好久才琢磨出来
算法:
波段上下限一样,
假设你要设置FM上限是110MHZ,CHAN=(110-30)*1000/25/32=100,转换为二进制是:‭01100100‬,减去的30是固定值。
(5)0x0B寄存器不用动,维持默认就行。ADC就是芯片采集到无线电信号后,转换为数字量的模块,射频通道信号是否进入芯片。这个设置估计是低功耗模式用的,不用管。
(6)寄存器10 和14到19寄存器不用管,不用写数据。
(7)20和21寄存器很特别,这个芯片如果启动搜索台,搜到的台的频率值是储存在20和21寄存器里面,不会自动写入0x02和0x03。你要固定频率的话可以不用管。

额。。。。睡觉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期望到时有一小批成品出来

这个做成品太费劲了,人工投入太大;回头可以提供贴了部分元件的主控板给大家,然后自我发挥。

网友:
引用 楼主:
(1)做一次TUNE操作就是0X00寄存器的第5位设置为1,然后再设置为0;操作之后,芯片会在这个频点上进行一 ...

感谢坛友的指教,我先计算好寄存器的设置,写一下试一试。

网友J:
高手啊,怎么焊得这么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J:
高手啊,怎么焊得这么漂亮?

白色的板子是焊台焊的340度,用维修老的焊锡,大焊盘要用助焊剂,焊完酒精洗板;焊的时候先给一个焊盘上锡。其实焊的也不是很好,最后一版绿色的板子拿到公司用热风枪吹的。

楼主:
初赛阶段马上就要要结束了,看看投票,估计要凉,有点遗憾,前后忙活了一年多,程序写了无数版,从实用性、接收效果、外观来看,作品自己觉得还是不错的。或许DSP和程序控制在论坛不是主流吧。

我这都在打悲情牌了,各位大佬在客观公正的基础上给投一票呗!谢谢!

网友F(2020-03-31):
引用 楼主:
初赛阶段马上就要要结束了,看看投票,估计要凉,有点遗憾,前后忙活了一年多,程序写了无数版,从实用性、 ...

支持楼主,马上投票。
论坛里大佬们注重分立元件的收音机,
起始DSP的收音机,程序的设计是很费心伤脑的,也很重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支持楼主,马上投票。
论坛里大佬们注重分立元件的收音机,
起始DSP的收音机,程序的设计是很费心伤脑 ...

感谢!共同努力!业余爱好,终归各有各的口味,这两年玩集成、DSP、SDR的也多起来了,环境慢慢会变化。
我追求的是性能,在中短波方面,要借鉴传统模拟机的电路作前级处理。超短波及以上,性能上模拟机太难和现代集成芯片竞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共同努力!业余爱好,终归各有各的口味,这两年玩集成、DSP、SDR的也多起来了,环境慢慢会变化。
...

是的,各有个各的爱好,
我现在就喜欢DSP的收音机。前一阶段玩RDA5807
我做6955的收音机,就是为了要做无线话筒的接收机。
前一阶段修理了两个晶振的无线话筒,接收频率都是190多兆赫兹的。

网友F:
我也是业余爱好。
近阶段工作忙了,要下乡,没有那么多时间玩了。
我原来想做一个用数码管显示,24C02记忆,可调频率的接收机。
正有问题请教:
在程序上如何实现6955的频率的增减。
6955每步进0.1MHZ,频率字高5位的寄存器就要加4,
请兄弟给提供个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是业余爱好。
近阶段工作忙了,要下乡,没有那么多时间玩了。
我原来想做一个用数码管显示,24C02记 ...

还是得有个MCU,Arduino比较简单,我也只会这个,现在有体积很小的板子,频率直接用I2C写进去就完了啊。
存储2个字节16位存频率,不用额外的24c02,板子自带的Epprom就可以了,增减用两个按钮配合ArduinoIO就行。
代码你可参考我程序的子函数,在另外一个贴片开源了。

举个例子
frequency 的单位是Mhz

#define radio 0x10

void frequency_set(float frequency)
{
    int chan, chan_high, chan_low;
    chan = (frequency - 30) * 40;
    chan_high = chan / 256 | 0b01100000;
    chan_low = chan & 0b0000011111111;
    i2c_write(radio, 0x02, chan_high);
    i2c_write(radio, 0x03, chan_low);
    i2c_write(radio, 0x00, 0b11101000);
    i2c_write(radio, 0x00, 0b11001000);
}

void i2c_write(byte device_address, byte memory_address, byte value)
{
  Wire.beginTransmission(device_address);
  Wire.write(memory_address);
  Wire.write(value);
  Wire.endTransmission(true);
  delay(5);
}

网友:
这手工神了

网友:
人机界面简单明了,逻辑性强。可赶上大厂的成品机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还是得有个MCU,Arduino比较简单,我也只会这个,现在有体积很小的板子,频率直接用I2C写进去就完了啊 ...

我是用汇编语言写的。
由于是自学,进步的很慢,汇编语言的运算程序很难理解。
我也想学Arduino,不知道Arduino的板子哪家好,便宜又好玩。
请坛友介绍一款Arduino的板子,适合我这菜鸟学的,价格又便宜点的。

网友F:
近来工作忙了,白天基本没有时间,
只能晚上玩机器。
有时候白天忙的晕头转向,晚上也没有心思玩机器了。
我刚才搜了一下,有本《零基础学习Arduino》的书,不知道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近来工作忙了,白天基本没有时间,
只能晚上玩机器。
有时候白天忙的晕头转向,晚上也没有心思玩机器了。 ...

我最早也是从51单片机开始学,确实不好玩,其实完全可以跳过去。
arduino板子都差不多,我喜欢用OCROBOT 的 ALPHA 8F328P-U,8块钱(淘宝上搜就行,就一家),质量也不错,只是安装IDE的时候麻烦点。
如果从零开始的话,也可以买Arduino UNO,淘宝上一二十块的就行,这样可书上的一模一样,熟悉了之后再尝试其他板子。
当然,如果坑下功夫,直接上STM32的各种板子吧,STM32更适合专业应用,ARDUINO更适合业余玩玩。

书的话,我入门的时候看的《Arduino权威指南》,你都会汇编的人了,哪本都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最早也是从51单片机开始学,确实不好玩,其实完全可以跳过去。
arduino板子都差不多,我喜欢用OCROB ...

感谢指教。我也是业余玩家。
我的汇编水平很菜,也是刚刚入门吧,惭愧。
说来也巧,我刚才在网上搜“用AKC6955做收音机”,找程序例程。
在哔哩哔哩网站上看到了楼主的收音机视频,人机对话界面设计的很好,
功能很全面,操作也很简单,
看来您玩arduino的水平很高呀。
制作这个收音机,您确实是下了一番苦工了。

网友F:
写程序是个让我头疼的事。
见笑了。我的思路是这样的:
例如:146.0MHZ,经计算后写入的数值是4640
         146.1MHZ,经计算后写入的数值是4644
         每向上步进100KHZ,数值加4,反之,减4,
也就是说,程序首先设置好146.0的频率基础值后,
每按下一次频率增加的步进按钮,要调用一个加4的子程序 ,
反之,每按下一次频率减少的步进按钮,要调用一个减4的子程序 ,
以此实现频率的增减。
不知思路可对否?

楼主:
引用 网友F:
写程序是个让我头疼的事。
见笑了。我的思路是这样的:
例如:146.0MHZ,经计算后写入的数值是4640

这样写你去计算复杂了嘛,我前面的帖子给你了一个子函数,直接用就行,函数的参数直接输入频率,执行后I2C直接向芯片写入并调谐了。子函数已经把浮点的频率拆分为高、低两个八位二进制数写入寄存器了。然后你在主函数写确认的频率就行,按钮+-0.1MHz,还要一个if,if frequency>230,frequency=30,
if  frequency <30,frequency =230,这样频率加到230就循环到30,减到30就循环到230,就不会超出芯片范围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样写你去计算复杂了嘛,我前面的帖子给你了一个子函数,直接用就行,函数的参数直接输入频率,执行后I2 ...

感谢指教。
惭愧的是,您发的子程序我还没有看太懂。
我在仔细琢磨琢磨。
在您的另一个“开源AKC6955控制程序”的帖子里,
我下载了您的x-RadiaoV2.0 PLUS  开源程序,但我打开程序是乱码,估计是格式不对。
请问:您发的程序用什么格式能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谢指教。
惭愧的是,您发的子程序我还没有看太懂。
我在仔细琢磨琢磨。

Arduino IDE就可以啊,或者直接用电脑自带的写字板、记事本。

网友F:
引用 楼主:
Arduino IDE就可以啊,或者直接用电脑自带的写字板、记事本。

刚才用写字板打开了您的程序。
我再仔细琢磨一下。
因为用汇编惯了,对C语言我还需要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刚才用写字板打开了您的程序。
我再仔细琢磨一下。
因为用汇编惯了,对C语言我还需要学习。

C比汇编简单多了。只是我也不是码农出生,就念书的时候随便学了下,代码效率不高,有的地方写的比较很啰嗦。

网友:
引用 楼主:
C比汇编简单多了。只是我也不是码农出生,就念书的时候随便学了下,代码效率不高,有的地方写的比较很啰 ...

我已经很感谢兄弟了,教会了我写固定频率的接收机。
现在正在恶补汇编语言,在网上搜视频教程学习,
我感觉汇编语言就难在数值的计算上,还没有找到好的讲解视频。
我不急,慢慢来。

网友K:
出套件吧我也想做一套

楼主:
引用 网友K:
出套件吧我也想做一套

套件涉及的零件太多了,业余搞不定,帖了基本元件的主板还有几块,有兴趣的话可以送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套件涉及的零件太多了,业余搞不定,帖了基本元件的主板还有几块,有兴趣的话可以送你。

如果可以那真是太好了

网友L(2020-05-05):
引用 楼主:
套件涉及的零件太多了,业余搞不定,帖了基本元件的主板还有几块,有兴趣的话可以送你。

还有吗,我也想要几块,主要是6955的焊接搞不定,焊好的转接板也行。

网友L:
引用 网友F:
我是用汇编语言写的。
由于是自学,进步的很慢,汇编语言的运算程序很难理解。
我也想学Arduino,不知 ...

用过LGT8F328D的板子最便宜,现在LGT8F328P的板子好像更多些,楼主的控制板也是LGT8F328P的,价格略涨了一些,原来ATMEGA328P外接晶振的板子用于电视高频头控制的时候会有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L:
用过LGT8F328D的板子最便宜,现在LGT8F328P的板子好像更多些,楼主的控制板也是LGT8F328P的,价格略涨了 ...

对的,我用的也是这个芯,动手强的可以直接连着MCU一起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还有吗,我也想要几块,主要是6955的焊接搞不定,焊好的转接板也行。

板子上没贴AKC6955……其实这个封装很好焊的,用刀头恒温烙铁就行。

网友L:
引用 楼主:
板子上没贴AKC6955……其实这个封装很好焊的,用刀头恒温烙铁就行。

没有设备和经验,业余时间也有限,可以的话,能帮我焊几块转接板吗,我出钱买。

楼主:
引用 网友L:
没有设备和经验,业余时间也有限,可以的话,能帮我焊几块转接板吗,我出钱买。

等回家我看看转接板和芯片我这里还有多少片,成本价给你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等回家我看看转接板和芯片我这里还有多少片,成本价给你就行。

好的,先谢谢了,要不站内信联系吧,不占楼层了

网友(2020-10-12):
有板子送一张,我出运费楼主牛逼

网友:
有富余电路板给张

网友:
做的真好,显示屏个性。

网友(2021-04-30):
之前在视频网站上就无意中看到过这精美的作品,很是赞叹!原来出处在这我觉得这也算是收音机DIY的极致之作了,把新技术用得很充分

网友(2021-10-05):
引用 楼主:
这个成本太难计算了,单台如果只是物料,大概800元,很多小零件我是没算邮费的,最大的问题还是人工投入 ...

有厂家生产,你收个专利费是最好的了

网友(2022-07-04):
B站上的视频是您发的吧

网友:
现在老马家已经没有芯片可以提供了。据说是晶圆断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