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p3p胆机已完工

楼主(2020-01-27):
此贴接前贴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826052&extra=
第一次开声时声音极其粗糙难听 热机一段时间后音质提高明显 领略到了温暖的胆味 底噪在听音处早已不可闻 听小曲很棒 大编制的交响或者协奏要欠一些
之前只做过一个粗糙的6p1验证机 没有出声 此机可以说是楼主第一台真正意义上的蛋鸡

楼主:
前级管用国产6j8p和苏联6Ж8换听 国产管明显更胜一筹 声音清晰干净 苏联管稍缺细节 另外我设置了6p3p标准接法和超线性接法的转换开关 不知是不是超线性抽头比例不对还是什么原因(买的商品牛),超线性音质明显不如标准接法 尤其是听交响时 缺少气势 细节丢失

楼主:
几个问题:猫眼现在还是个摆设 不能指示电平 难点是提高音频输出电压来驱动猫眼 试过倍压整流方案 缺点是反应极缓慢 跟不上音乐的动态 现在准备加一级晶体管放大 电池独立供电 另外 电牛发热严重 估摸60-70℃ 已经到了烫手的程度

楼主:
再吐槽一下论坛的发图限制 对于现在已经普及的高清拍摄设备 上传之前必须压缩 太不方便了

网友A:
电牛发热到6-70度。。估计是由于功率偏小引起的。猫眼还只是摆设,那么在本坛找6E1的猫眼音频指示电路,在原件没有错误和损坏失效的情况下,照图搭电路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牛发热到6-70度。。估计是由于功率偏小引起的。猫眼还只是摆设,那么在本坛找6E1的猫眼音频指示电路,在 ...

原来也是按图装的 那些图是为较大功率胆机设计的 喇叭两头电压高 我这个小单端用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牛发热到6-70度。。估计是由于功率偏小引起的。猫眼还只是摆设,那么在本坛找6E1的猫眼音频指示电路,在 ...

已经准备往电牛上贴几个散热片了

楼主:
刚出了新问题 开机有段时间后 右声道低音破音 其他频段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准备往电牛上贴几个散热片了

类似机器一台,在电源变压器上放置一电脑CPU散热器一件,适当涂抹散热硅脂,效果非常好,您可以试试

网友B:
昨天一帖  整流电不稳......是这台机的问题吗?现在出现电牛发热了,看来电牛有点小!

网友C:
恭喜恭喜  我的也装完工了  开声正常  6G2推6P3P   效果还不错   继续慢慢调试中 就是低音不理想 可能是输出牛太小了  电源牛工作10个小时温度40度左右  微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昨天一帖  整流电不稳......是这台机的问题吗?现在出现电牛发热了,看来电牛有点小!

是这个机 电牛没问题 整流管也没问题 怀疑扼流圈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恭喜恭喜  我的也装完工了  开声正常  6G2推6P3P   效果还不错   继续慢慢调试中 就是低音不理想 可能是输 ...

低音和音箱关系很大的 你是多大喇叭?

网友D:
你的仪器够档次----、不知猫眼·的显示信号源从哪里引入的。。怎么还要用晶体管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仪器够档次----、不知猫眼·的显示信号源从哪里引入的。。怎么还要用晶体管放大----????

输出变压器8欧端 不倍压不放大 直接整流成负压驱动猫眼的话 猫眼没有任何反应

网友:
只有羡慕的份

网友E:
变压器中间的红棍儿?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变压器中间的红棍儿?

那个是超线性和标准接法转换开关

网友D:
引用 楼主:
输出变压器8欧端 不倍压不放大 直接整流成负压驱动猫眼的话 猫眼没有任何反应

你可从j8---取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可从j8---取信号。

试了 不行 前级放大倍数才十倍多一点 不过已经够听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低音和音箱关系很大的 你是多大喇叭?

8寸的  咋调试也不是很理想

网友:
胆机,还是高灵敏度喇叭好推点

网友F:
楼主可以翻底看看布局么?现在努力学习中。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可以翻底看看布局么?现在努力学习中。

焊得一塌糊涂 走线也是随心走的 还是不献丑了 等会给你手绘个大致布局

楼主:
如图所示如图

网友F:
我想问的是零件布局。我的也是一踏糊涂。只能听个响。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想问的是零件布局。我的也是一踏糊涂。只能听个响。

底噪大?音质不好?还是什么问题?

网友G:
引用 楼主:
焊得一塌糊涂 走线也是随心走的 还是不献丑了  等会给你手绘个大致布局

恭喜,恭喜,布线可以参考坛里和网上的精品胆机布线。我也是这样学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恭喜,恭喜,布线可以参考坛里和网上的精品胆机布线。我也是这样学习的。

我这小鸡比较紧凑 网上布线少有合适的 自己随心走 好在前级增益不大 没有自激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想问的是零件布局。我的也是一踏糊涂。只能听个响。

请看私信 布局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