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6N5p做整流管使用

楼主(2020-01-27):
按6N5p参数可知单管最大阳流125 ma,那么双三极管并联的话就有250ma,正常情况下240ma以内可长期安全使用,栅极到阴极接130欧电阻,由于是测试,电容用的较大,150+100uf,带25瓦灯泡,延迟约30秒左右用CLC输出,实测输入280V交流,输出280V,经电感后带负荷260V,相对于其它输出电流参数相近的整流管,价低,旁热式整流,社会保有量大,电容也可以用的较大,有此管的坛友可以一试

网友A:
感觉还是晶体二极管整流,6N5稳压或有源滤波更妙

楼主:
2.5X6.3才多少W?高档机高价管一个多少钱?主要的是保护整机的管的寿命,多付出十几瓦电费,相对于高价管来说还是合理的

网友:
灯丝消耗巨大,浪费能源,用晶体二极管整流比它好得太多太多。

网友:
看到的屏极微红,是灯光晃的还是本来屏极就微红?

楼主:
是灯泡亮度,220灯泡用到了260伏电压,亮度高了点

网友B:
这个尝试不错,就不知道音质和用整流管是否一样

网友:
三极管做整流二极管应该是栅极与屏极(阳极)相连。并串联电阻,限制栅极功耗。

网友:
大材小用。可以和有整流二极管的坛友交换。

网友:
有十年以上没用过电子管整流了,全用晶体二极管整流。加延时。

网友:
功率三极管当整流管,肯定可以使用。参数和5z3p差不多。论灯丝电耗比5z3p还省,5z3p灯丝电流3A,整流电流230ma。

网友:
不错不错,可以尝试

楼主:
栅极接屏极电阻100-200欧均可,电流供6p3p单端,6p1.6V6推挽机足够,我也是在手头没有整流管的情况下才用的,实测延迟时间长于5z2p和6Z4

楼主:
6N5p内阻低,实测压降小于5z2   3  4 类整流管

网友:
6N5做整流管,由于栅极需要跟屏极连接,这样的话,管子的工作电压不能超过,栅极到阴极的耐压,而这个电压远低于整流管的耐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概是60年代中期,当时自己组装的五灯收音机用的是6SA7、6SK7、6SQ7、6V6、5Y3,正好整流管坏掉了,买一只 ...

        确实5Y3不耐用,容易坏,6N5P灯丝用5伏,更耐用了,确实不错,你的经验可以推广,楼主的实验有意义,手中有些6N5P正愁没什么用呢。

楼主:
实测带负荷260-300无打火,空载400V没出现跳火等问题,后期接推挽机使用再看看声音怎样,上一台6AQ5推挽用了两个5z2p并联,这次装的是6AU6+6AQ5推挽,电流用到200多ma,手头没5z2  3   4类整流管了,只有4个6z5p,应急代替使用,由于是非常时期,朋友们喝酒,聚会都免了,呆家里正好找点事做,用手头有的零件装机,能用效果还不错,6z5p单价低于同功率的整流管,当时主要的用途也是做电源调整管使用的,所以,用于整流耐压在400伏以内没出现任何问题,300伏以内完全可以放心使用

楼主:
耐压是灯丝和阴极的电压,6N5p灯丝不带正电,为单独绕组,所以基本上在一定的电压范围之内是安全的,整流管就不同,5Z类灯丝全做正电输出,结构不同,6Z5p做整流效果等同于6Z4类,功率更大

楼主:
开头笔误,栅极130欧电阻接阳极,特此更正

网友:
用三极管做整流是爱好者制作简易收音机常见的电路,为了保护栅极,需要串接一个电阻,其阻值大小会影响输出电压,最大电流为电子管阴极电流,滤波电容以不跳火为准。灯丝采用单独绕组供电时,不必考虑阴极灯丝耐压问题。

楼主:
已上机测试,原机2极管整流,改6N5p整流后,高中频清晰度有明显提升,功放为6p1推挽,效果好于5z整流管

楼主:
栅极电阻接阳极内阻稍大,延迟时期短,接阴极内阻最小,延迟时间稍长

网友:
应该能听出水利/煤炭/风力........发电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栅极电阻接阳极内阻稍大,延迟时期短,接阴极内阻最小,延迟时间稍长

请教一下:栅极电阻接阳极和接阴极内阻分别是多少?如何测量?延迟时间分别是多少?如何测量?谢谢。

网友:
对楼主的实验很感兴趣,刚好有三支6N5P闲置,能发个电路图吗?谢谢!

楼主:
1   4栅极,2   5阳极,3  6阴极,栅极电阻接阳极阻值越小,压降越小,接阴极也可以

楼主:
内阻是栅极电阻分别接阴极,阳极测试输出电压来确定的,内阻可通过调整栅极电阻调整输出电压和电流

楼主:
25楼的这位,不用说话带刺,我这也就是废物利用,6N5p制作功放难度较大,其它地方用不上,一直闲置,做整流管只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通过测试可以用,告诉大家只是让手头有此管的有用的上的地方

网友:
收到电路图,多谢楼主!

网友:
再请教下楼主,电阻功率用1W的够了吗?

楼主:
0.5w以上都可以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感觉还是晶体二极管整流,6N5稳压或有源滤波更妙

个人认为还是晶体二极管整流,6N5稳压或有源滤波更妙。还可以省去扼流圈。

网友:
引用 楼主:
栅极电阻接阳极内阻稍大,延迟时期短,接阴极内阻最小,延迟时间稍长

再次请教:延迟时间您是怎么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个人认为还是晶体二极管整流,6N5稳压或有源滤波更妙。还可以省去扼流圈。

个人感觉,啥都不说了,握个手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尝试不错,就不知道音质和用整流管是否一样

这个和音质没什么关系吧

楼主:
延迟时间从打开电源到灯泡稳定亮度的时间段,用表测试从0-稳定电压时间,只估算,有出入

网友:
N5P灯丝是很费电的,我这么记得是5A呢?

楼主:
6.3 V2.5A  单管最大阳流125ma

网友E:
看了帖子,下单买电阻,到今天才到手,迫不及待在6P3P单端上改装试机,用5V直接供灯丝,交流双320V,高压延时比5Z3P长一点,其余同原来用5Z3P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对我来说,可以把手上的6N5P用上了,感谢楼主的帖子。

网友:
原来一台电子管示波器上6n13p当电压调整管 开机时屏翅片处冒蓝光 完全预热后蓝光收缩进屏-阴区内看不见了 当时觉得 太美妙了

网友:
很早以前想用两个6Z5P(因变压器无5V电压,一路一只)做小胆机整流,一看价格6Z5P比6N7P贵不少,想起看过的帖子,有人用6N7P代替6Z5P效果不错,于是就买了几只6N7P,不过一直没试过。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看了帖子,下单买电阻,到今天才到手,迫不及待在6P3P单端上改装试机,用5V直接供灯丝,交流双320V,高压延 ...

延时时间长----是因为你用的时5V给灯丝供电---温度上升的慢---温度也低。。。你改为6伏---导通时间会短些,并且整流出来的电压和电流稳定性也会好。你可试试。。长筒改短裤-----该改就改。。当年做这三级管可比哪整流管成本高多了----售价也贵多了。。这种代用法很值的推广。

网友:
引用 网友F:
延时时间长----是因为你用的时5V给灯丝供电---温度上升的慢---温度也低。。。你改为6伏---导通时间会短些 ...

谢谢提醒,用5V主要是因为变压器没有空隙了,是想穿绕几圈变为6.3V的,实在穿不进去了,就先用5V试段时间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