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老师这款松下RQ-CR55随身听的皮带怎么绕

楼主(2020-01-28):
如题,谢谢各位老师了 祝大家新年快乐

网友:
加磁带群,,

网友A:
如果第一图右上角皮带轮有两个槽,那么此机传动需两条皮带......

楼主:
谢谢老师 祝新年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第一图右上角皮带轮有两个槽,那么此机传动需两条皮带......

的确是两个槽,谢谢老师 祝新年快乐

网友:
用一根皮带的方法,适用于大多数机械式自反带磁带机 ,你的轮子若是2个槽,那就用前面帖子的2个皮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