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个分立式功放,这个电源变压这样接可以取得48伏吗?

楼主(2020-01-28):
趁春节假期宅在家里,想做个分立式功放,这个电源变压这样接可以取得48伏吗?

这个电源变压这样接可以取得48伏吗?,这样头尾相接会不会造成电感抵销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电压,放大器输出约30X30W的平均功率,80W的变压器勉勉强强可以用了,管子的选择范围就宽多了

计划做两个声道,一个声道就80W.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让你使用倍压整流方式,你却简单问题复杂化!整些没用的,我管你几个绕组啊,24V轻松上48V

24V轻松上48V???  倍压电流明显变小哦,玩其他小电流的可以, 玩大功率工放不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倍压镇流电路了解一下

人家是四个绕组怎么会是倍压,图都没看就回......

网友C:
按您给出的图应该没问题,接完了测试一下就稳妥了。用双48V供电的功放机功率应该不小,这里需要确定一下这个变压器次级的输出电流是否够用?晶体管功放起码次级电流不应该小于4A(一般都是在8A左右),也就是说次级线圈铜线直径应该不小于0.8mm,否则电压够了电流也不够用。

网友:
可以通过试验来确定,连接好后用万用表测量,获得最高电压时即为连接正确。

网友:
头尾标注的这么清楚,接线也没有问题,应该是可以的。如果实在是不放心,用万用表测量下,也不费事。

网友:
双线并绕一组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组双线并绕24V,按你图上的接法是96V。B1、A2处引出中间头,做+-48没有问题。桥式整流不做稳压的话,电压 ...

正是想在B1、A3处引出中间头,做+-48. 然后桥式整流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您给出的图应该没问题,接完了测试一下就稳妥了。用双48V供电的功放机功率应该不小,这里需要确定一下这 ...

打算的一个声道的功率为50W左右,如果图接线没问题,就这样设计板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不失真输出功率 8欧姆音箱可以达到150X150W.你的变压器储备功率够不够,功放管必须用三肯管至少六对

变压器标称功率是80W.打算的一个声道的功率为50W左右,如果图接线没问题,就这样设计板子了。

楼主:
你给的这个图25V整流后能否有35V输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您给出的图应该没问题,接完了测试一下就稳妥了。用双48V供电的功放机功率应该不小,这里需要确定一下这 ...

次级线圈铜线直径约0.5mm左右,不知道能否做50瓦的功放。

网友C:
引用 楼主:
次级线圈铜线直径约0.5mm左右,不知道能否做50瓦的功放。

变压器次级线径0.5mm不行,按每平方毫米2.5A计算:如果是导线外径0.5mm、他的实际铜芯线径只有0.44mm(0.38A),太细了,这样做出来会影响功放的瞬态响应,突发大信号也会消顶失真。可以考虑采用双线并联组成+-24V,这样次级最大电流可以达到1A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压器次级线径0.5mm不行,按每平方毫米2.5A计算:如果是导线外径0.5mm、他的实际铜芯线径只有0.44mm(0. ...

那就按你说的这个变压器本身并绕的24V+24V来考虑功放电路为妥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80W的变压器,还是做 2X24V吧,小马拉不了大车的

还是按你说的24V+24V来考虑功放电路为妥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