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另类制作整流“电子管”

楼主(2020-01-28):
另类制作整流“电子管”
    前年制作了一台6N9+6P6电子管功放,用的是晶体二极管整流。
底座上有一个8脚整流电子管孔。某天突发奇想,想起日光灯启辉器
里面的跳泡是双金属片。于是制作了这个整流“电子管”。
    取直径20MM的试管截取一节,坏大八脚电子管底座一个,我用
的是6P3P的。日光灯启辉器一个,将玻璃外壳去掉。1N系列整流二
极管2支。300W电炉丝,用5V或6.3V通电截取约200MA左右的一段。
根据5Z系列电子管脚的接法接好,插上玻璃管,用哥俩好或环氧树脂
万能胶粘接就可以了。
    本“电子管”具有整流,延时作用,延时时间可以调节电炉丝
长短控制温度的方式进行。与电子管整流比灯丝电流小,省电。如
果有更细的电炉丝,可以使电炉丝稍稍发红,就有灯丝的效果了。

补充内容 (2020-1-28 16:59):
试管直径25MM

网友(2020-06-11):
在双金属片两极间并联50K-100K的电阻可以预先对后面大容量电容充电,限制闭合时的火花保护触点

网友(2020-02-02):
创意点赞。可靠性有待观察。因起辉器在不同气候下有不稳定因数。

网友:
其实弄个延时继电器更稳定

楼主:
      这个整流“电子管”已经在我的胆机上工作了一个月,没有发现什么问题。一般启辉器在日光灯上可以用好几年,老式的甚至用上十年。
      目前用在6N9+6P6单端胆机上,电流约100MA左右。如果考虑触电氧化可以焊上继电器的触点。
      大家可以参考这个思路,也可以实际制作一个试试。

网友:
问下比如我现在用的5ar4整流电压350v 如果用晶体二极管整流电压会高多少?

网友:
     这个真的超有创意,脑洞开了

网友:
这个脑洞是真的大

网友:
够另类的,原来是假的电子管

网友:
半导体高温,触点氧化。

网友:
有创意的小制作

网友:
看懂了 谢谢版主的另类【整流电子管】的创意!
实际上电子管功放开机后,电子管的灯丝先预热,这个另类【整流电子管】延时后接通【高压】。我的电子管功放用2个开关控制:先接通电源开关,等一会儿后再接通高压开关。

网友:
不知起辉器触点寿命如何?

网友:
创意不错,但对扩音机高压油延时无预热功能,可以从附加电路上加以考虑

网友:
太有创意啦!可否上个电路图学习一下!

网友:
这个是真强啊!太有创意了!

网友:
可以装满氩气再密封

网友(2020-03-06):
做十个发来玩玩...给米

网友:
创意不错,不知道比原管省电多少。。

网友:
你还有启辉器吗送给我吧多好

网友(2020-04-15):
高手,这都能想到!

网友:
  这是玻璃管不是电子管

网友:
抽个真空 效果更好

网友(2020-06-01):
能想到这个办法不容易啊

网友:
老式铝壳启辉器改制的整流小电子管不错

网友:
抽空冲氖气再试试

网友(2020-07-20):
这个设计有点意思!

网友:
热继电器的意思

网友:
这个创意真是吓人一跳。博士,厉害!

网友A(2020-10-17):
吸合瞬间  箱子会不会“嘭”一声

网友(2020-12-01):
引用 网友A:
吸合瞬间  箱子会不会“嘭”一声

电子管功放不会出现这种现象

网友:
用个PNP三极管     电源接2个电阻     集电极接中间,电压大约是电源的一半。  基极接个大的电容(延时电容) 在接个电阻到低!    电源接通瞬间,相当于基极和电源短路,    三极管无输出。   等电容慢慢冲上电了,基极电压慢慢下降,下降到电源一半时    三极管输出电压  去控制继电器 或者电源管,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2021-01-06):
牛人也,佩服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