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闲来无事修复老机壳

楼主(2020-01-28):
查了下资料机器是1935年美国生产的,外表有些惨不忍睹  机壳多处开胶破损  喇叭窗破损严重  机壳内部  箱体左右两边掉皮了   喇叭窗破损开胶  起火熬胶  这是以前老木匠用的水胶  五花大绑  清理机壳内部卫生,然后刷一遍水胶这样可以防止受潮开裂,加固壳体  夹具尺寸太小,用密密麻麻的钉子来加固,等胶凝固后拔掉,在刷一遍胶    这个颜色比较接近  修复喇叭窗  修复完成准备上色  电源线已经酥了,换掉  音量电位器换成短柄的  机壳修复完成  找了块窗帘布做喇叭布,不是很理想颜色偏浅,原机钮只剩一只,全部换成小北京的钮子,看起来也算协调  这是网上查到的此机资料

网上查到的此机资料

网上查到的此机资料

网友A:
好多年没看到水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辛苦了!!!手艺不错!!

新年快乐,谢谢支持!

楼主:
新年快乐!感谢关注!

楼主:
新年快乐!感谢版主加分鼓励!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多年没看到水胶了。

新年快乐!是的朋友,现在基本都是使用白乳胶,但我感觉还是水胶好用粘木头非常结实!

网友C:
小旋钮和机壳看起来非常和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旋钮和机壳看起来非常和谐。

朋友新年快乐!是的对比原机钮,也只有小北京的钮子接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挺漂亮。

新年快乐!谢谢朋友关注!

网友E:
刷漆不如喷漆。——点赞楼主的用心。

网友F:
反复几次用什么做法都可以的,刷漆不一定次于喷漆。

网友G:
请教一下老师,我有个美多652的壳用的是三合板,现在开裂并且严重拱起应当怎么修?是不是需要更换才行?

网友H:
好手艺,修旧如旧,原汁原味。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刷漆不如喷漆。——点赞楼主的用心。

是的喷漆比较均匀,罩一层薄薄的亮油可以保护原漆,尽可能的保留原状!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反复几次用什么做法都可以的,刷漆不一定次于喷漆。

原则是尽量保留原漆,除非大面积得掉皮,在修补以后有条件的可以调色然后喷漆,实在不行就只有刷漆然后打磨再刷漆反复几次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修复的非常完美。

谢谢朋友点评,主要是不想看到这些老机器慢慢破掉,最后被人拆得一堆零件,还是能修复就尽量修复它!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教一下老师,我有个美多652的壳用的是三合板,现在开裂并且严重拱起应当怎么修?是不是需要更换才行?

原机的板子能修就尽量修,如果开裂起鼓很严重修起来也不美观了,那就只有更换相同厚度的板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好手艺,修旧如旧,原汁原味。

是的朋友能,保持最原始状态最好,就喜欢这种老味道!

楼主:
引用 网友J:
修旧如旧,工艺不错,

谢谢朋友,是的尽量保留这种老味道,这样看起来才舒服!

网友K:
楼主用心手巧。只是机芯及底板应该再修复一下为好(例如底板去锈上银粉漆等),否则随时间长了底板必然会锈成粉状,出许多破洞就难办了。如果要想恢复电气功能,估计里面有些性能衰退的元件应该换掉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用心手巧。只是机芯及底板应该再修复一下为好(例如底板去锈上银粉漆等),否则随时间长了底板必然会锈 ...

这台机器看开胶变形这么严重,估计之前是在南方的,北方气候干燥雨水少应该没有事情,如果除锈上银粉,感觉跟壳子又不太匹配了,失去了那份沧桑感!机芯应该好修复,目前看管子没有问题通电有噪声,等买来合适的电容更换一下!

网友L:
很过瘾!之前我修复机壳也用到了长尾夹,另外还有一件法宝  小台钳

楼主:
引用 网友L:
很过瘾!之前我修复机壳也用到了长尾夹,另外还有一件法宝  小台钳

是的朋友,这些都是不可缺少的工具

网友M:
喇叭边上的小电珠还能点亮吗?上面估计还有爱迪生的手印

楼主:
引用 网友M:
喇叭边上的小电珠还能点亮吗?上面估计还有爱迪生的手印

没问题啊可以点亮,哈哈还是朋友想象力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