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ell 18A电源问题

楼主(2020-01-28):
各位大神过年好!拜年啦!
请教一下Dell 12V 18A电源问题。这几天在家闲着改电源玩儿呢,按帖子上说的,去掉R35、R182、J134,辅助电源能独立供电;去掉J142,解除第一级过流保护,应该有12V输出。
我把这4个跳线去掉了,还是不行呀,还要短接蓝线才有12V输出,辅助电源5、6脚也没电压。这是什么情况啊?
多谢指教!

楼主:
4个元件位置

独立供电

独立供电

解除过流保护

解除过流保护

网友A:
      该电源原来是由辅助供电起动,起动后由主电源接管芯片的供电,要改成可调电源就必须切断主电源接管电路,就是图中三个跳线,变成由辅助供电。整机起动还是要蓝线接地,不是用了辅助独立供电就不需要蓝线接地,当然也可以把蓝线焊接到地,上电就起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该电源原来是由辅助供电起动,起动后由主电源接管芯片的供电,要改成可调电源就必须切断主电源接管电 ...

J142去掉不就是解除启动大电流保护吗?
谢谢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J142去掉不就是解除启动大电流保护吗?
谢谢指教!

      J142是起动峰值过流保护,属于第一级保护。该有电源还第二级保护,就是连续过流保护,就是连续几个波超流再保护,只改调压的第二级不能去除,如要改成调压调流的就必须去除第二级,过流保护由调流接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J142是起动峰值过流保护,属于第一级保护。该有电源还第二级保护,就是连续过流保护,就是连续几个 ...

明白了,J142只是解除第一级过流保护,软启动(细蓝线短接)功能还有。我开始还以为软启动功能也去除了呢

网友B:
搭车求解,这款电源一直有18伏输出是怎么回事?上家拿来就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搭车求解,这款电源一直有18伏输出是怎么回事?上家拿来就这样。

应该是改了电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改了电路

就改了一个电阻。应该是13.8伏,但是看来不是电阻的问题。

网友:
这款电源的倒灌烧次级mos 再短接黑蓝炸管的原因就在于
次级芯片的vcc与主输出连接
倒灌发生时芯片工作 次级滤波电感L101变成了升压电感 击穿整流mos
短接黑蓝开机时 由于次级mos击穿 造成高压侧一对主功率管炸机(非apfc功率管)
本机短路保护只限检流电阻之后的部分
三大部分中 apfc比较强悍,次级整流部分最脆弱,功率变换居中
解决方法是把ic供电与主输出电路分离 完全由辅电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