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活几节镍氢电池

楼主(2020-01-28):
    过节出不去,在家翻找旧物发现几节充不上电的镍氢电池,有的内阻极低(5欧姆以下),有的极高(上百K),想试试救治;于是拿一个坏照相闪光灯电路板,两只计算机电源里拆出的电解电容(680微法/200V)串联,一个坏插销板的电压表头(拆掉整流管改回直流表,重新计算电阻,量程350V),一个中药盒;电压充到300V后,像点焊机一样认准正负极,直接对电池放电,几次之后用数字表测量电池电阻在几十欧姆至几百欧姆之间,即可用充电器试充,两天来已不同程度的修复六节五号镍氢电池,其中两节效果最好。

楼主:
续上贴,图片

续上贴,图片

网友:
回漏液,爆的可能性很小,现在的充电电池都是先考虑泄压阀的,电量反而做的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