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6p1单端电压

楼主(2020-01-28):
装了个6P1,开机2、9脚电压330V,正常工作后电压为251V,其它脚见图。
电源牛为双230V,半波整流,原理图中第一级滤波电容开始装的是220UF,怕电压太高改为47UF,三个820欧电阻改为270欧,其它基本一样。
功率不是很大,可能音箱也不是很好。请教一下各级电压是否比较合理,第一级滤波改回220UF能抬高多少电压?

网友:
3个电阻并联呗

网友:
2、9脚电压先330V,后250V,应该是灯丝热的慢,刚上电时灯丝不够热,无法发射电子,导致没有屏极电流,或屏极电流很小,因此无法将屏压拉下来。等灯丝够热了,屏压也就下降到正常了。

网友:
电容量加大会抬高电压、、、?

网友:
6p1   230-300完全可以放心使用

网友A:
晶体管整流,或直热电子管整流都会出现!变压器空载电压会很高!6P1是旁热管,需要预热时间!冷态相当于开路。所以开机20几秒以后电压逐步下降到正常范围!这个没毛病

网友:
屏压230V低了点,对地要要有260V左右为好,帘栅压单独处理保持250V或稍低几V亦可。

网友B:
老大,你这是桥式整流好不好,如果输出牛功率有余量的话,改用CLC可以提升部分功率

网友:
电感输出100-150ma  3-10H均可

楼主:
原图是这样,我用的一个27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晶体管整流,或直热电子管整流都会出现!变压器空载电压会很高!6P1是旁热管,需要预热时间!冷态相当于开 ...

谢谢指导,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大,你这是桥式整流好不好,如果输出牛功率有余量的话,改用CLC可以提升部分功率

电源牛是收音机上拆的,功率确实太小了,凑合着玩一下,如果功率够就考虑做推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