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全晶体管分立元件彩电彩色不正常

楼主(2020-01-28):
请老师们帮忙讲解一下电路,谢谢

网友:
真的想搞出点儿什么,建议从后往前调,先把 RGB 信号送入视放,看看什么情况,然后再搞解码。

网友:
吓一跳,真干呀!!先保证解码器正常,这个是第一步。

网友:
黑白平衡要调整好!

网友:
解码电路是最难的,别说调试,就是原理图都不好理解。

楼主:
波形看上去是正常的,但是图像,没的说,播放节目时几乎是黑白的,彩条图像暗淡

网友:
引用 楼主:
波形看上去是正常的,但是图像,没的说,播放节目时几乎是黑白的,彩条图像暗淡

佩服佩服,当初学家电维修的时候,老师讲原理就没有听懂。分立元件的解码更是没有见到

网友:
佩服楼主的耐心与恒心。

楼主:
谢谢,qinqm1909我还是一个16岁的学生,利用业余时间整整捣了半年多,其他同学说我脑子有病,而我却深深的钻里面去了,事实上那些困难也会成为快乐

网友:
引用 楼主:
波形看上去是正常的,但是图像,没的说,播放节目时几乎是黑白的,彩条图像暗淡

检查色度信号放大处理部分,色度信号强度是否不足。彩色电视色饱和度大小调整就是调整色度信号大小的。

网友:
佩服,和我家孩子同岁。但是别耽误了学习,我就是因为鼓捣这些东西荒废的,现在拾起来玩,是又爱又恨

网友:
你查一下B-Y信号部分好像混有杂波,还有双稳态触发器PAL开关部分工作情况?

楼主:
谢谢junshunh,杂波可能是因为:线圈乱绕,电路板设计不合理,信号输入不正确,,,,因为业余制作,设施简陋,文化有限

网友:
色度信号是调幅又调相的波形,分立元件的调试有难度,

网友:
        学习这个也要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如果装全分立元件的电视机,就先装黑白电视,熟悉电视机的普通原理,然后再装分立元件的彩色电视机,重点熟悉彩色解码电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junshunh,杂波可能是因为:线圈乱绕,电路板设计不合理,信号输入不正确,,,,因为业余制作,设施简 ...

你还是采用色处理电路TA7193P装块板子吧,或者拆机电路部分利用也可以,用分离元件装置电路,工艺及稳定性都会影响显示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