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古典弱耦合矿石收音机

楼主(2020-01-28):
【参赛】古典弱耦合矿石收音机
这是个古典弱耦合矿石收音机, 利用一个纸制圆筒线圈作天调, 天调电感由滑动擦子控制.
电波耦合到另一个小的纸制圆筒线圈和可变电容组成谐振电路.
小线圈可以在轨道上进出大线圈来控制耦合程度, 以调节选择牲和灵敏度.
用自制铜做的检波器架子, 可互换放在有机玻璃管和铜帽子内的检波元件: 矿石, 二极管, LED 和 3DQ.
在室内可以可挂上中波的天地线, 就可以欣赏电台广播
效果不可与用高Q磁环, 3DQ 做的矿石收音机 相比, 但此机带出古典味道.

视频: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UyNTUzNjMyOA==.html

视频:

做法:

找两个纸筒 直陉 6.5cm 和 5cm, 先上光漆增加硬度再上蜡
L1-在6.5cm直径的纸筒上用1mm漆包线绕115匝, 使用滑动式擦子作抽头.
L2-在5cm直径的纸筒上用.04x60里兹线绕115匝, 每10匝抽头 接往一个用铜铆钉和弹簧自制的1刀11择波段开关.

用木板做架子安放大线圈. 在大线圈挂上1支5mm方型铜柱 , 放上铜片做的擦子在上面滑行.
用砂纸礳去擦子轨道上大线圈的漆.
大线圈 内部放上两枝 1mm 圆型铜柱, 穿上细线圈 , 在圆型铜柱做的轨道上滑行.
用铜片做检波器架子, 用有机玻璃管和铜帽制作几个可以互换的仿矿石检波元件: 矿石, 二极管, LED 和 3DQ.
按线路图把其他元件焊接好:
塑料可变电容一个 20pf-330pf。
C2: 2200pf
3.5mm耳机插孔
600~2K 欧耳机或阻扩匹配变压器
0.3mm 铜片
天地线 接线柱: 铜M4 缧钉及缧毋 4 支

接收效果:
请看测试视频: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UyNTUzNjMyOA==.html

中波测试:

在距离AM发射站10公里的高楼上, 用 1米大环当天地线, 能清盺的收到在香港本地的AM电台 音量中等
用10米下垂渔杆天线, 水管当地线.音量很大, 选择性 和灵敏度 可调.

楼主:
多谢各位加分

网友:
牛逼点赞,,好手艺啊,,,佩服

网友(2020-08-07):
有点意思。

网友:
那个盒子,里面原来的东西呢

网友:
返璞归真的矿石机, 制作精良, 古朴.

网友(2021-04-30):
好手艺,就喜欢看这种纯古典手工精湛的电器,我觉得应该把矿机外露,放在盒子里可惜了另外LED是干什么用的?也能检波吗那得多强的天线感应出1.6v以上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