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开关可调电源的打摩方法

楼主(2020-01-28):
(图片)

网友A:
10N60的Ciss大约2nf左右,并上个47nf的电容,增大了二十多倍,会使开关速度严重下降。

理论上Ciss越小越好,不明白您这反其道而行之的做法有何深意,加上这个电容后,满功率时开关管温度怎么样?能挺得住吗?

还是说采取了增强驱动的措施,没给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N60的Ciss大约2nf左右,并上个47nf的电容,增大了二十多倍,会使开关速度严重下降。

理论上Ciss越小越 ...

我手里刚好有个类似稳压电源,有空会实际测试下, 原视频中有温升测试,32V8A条件下,好像电感的温升比较高

网友:
您这不是添乱么,大幅度延长输出管的栅极充电时间,嫌管子坏得慢?

网友:
瞎搞,你这样搞功率管死得快。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手里刚好有个类似稳压电源,有空会实际测试下, 原视频中有温升测试,32V8A条件下,好像电感的温升比较 ...

网上的东西,留个心眼比较好,个人建议您不要这样弄。

估计是加电容后看到波纹下降很多,没做充分测试就急着共享经验了,原作者这么搞估计是想强制开关管进入“软开关”状态。可是,软开关不是这么玩的,如此玩法会使开关管处于线性区的时间大幅度延长、功耗上升,这是开关管要尽量避免的工况,大功率时容易烧管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上的东西,留个心眼比较好,个人建议您不要这样弄。

估计是加电容后看到波纹下降很多,没做充分测试 ...

版主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的东西,留个心眼比较好,个人建议您不要这样弄。

估计是加电容后看到波纹下降很多,没做充分测试 ...

多谢指教! 看来那个电源还是留着给电钻供电吧,不折腾了。

网友:
楼主想去波纹的话,应该仿照功率电源的输入,在输出端也加上共模和差模电感,应该就会很有效果了。

网友:
负载固定时,可以用频谱仪(很多示波器也带简易频谱仪功能)看一下功率谱,有针对性的在输出加滤波,把幅值降低到能容忍的程度就行。
工程应用,讲究的是够用、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