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95口罩目前匮乏,谁知道增加静电制作流程呀

楼主(2020-01-28):
看了n95口罩介绍,中间一层是纳米级静电层,戴久了口气潮湿会把静电稀释,减少防护效果,目前我是里面垫了一层纸巾,用个三天,没办法买不到,贵,群里有熟悉制作口罩高手吗,自己瞎猜能否用高压点火器或微波炉变压器产生的高压给戴了几天到口罩重新增加静电后,在用紫外线消毒,重复使用呢,谢谢大侠指教

补充内容 (2020-2-19 15:42):
最新资料显示紫外线和臭氧都会破坏口罩中间那层最重要的聚丙烯材料,不可取,,个人还是觉得三四个口罩轮流戴,让其中两个自然灭菌,饿死病毒,不知道有高人能diy环氧乙烷灭菌器具mei

网友:
上静电干吗?怕灰尘吸附太少?? 没必要就别去人多的地方,必须出行的话戴个普通口罩也行,只要起到阻挡飞沫的作用就可以,尽量离开他人一米以上,回家马上洗手洗口罩,不会一点效果没有的。

网友:
顺便提一下,所谓静电,是指在一个高阻物体的两端,存在着两种符号相反的电荷。只要没有泄放途径,这些电荷可以保持很长时间,所以是“静”的。一旦出现某种泄放的机会,这些电荷立刻就会消失,比如空气湿度的增加,相反电荷之间的距离靠近,等等。换句话说,楼主您的一口气,就会把口罩上可能存在的静电荷放个精光。

网友A:
静电原理最适合,但是目前不好解决堵塞问题。高压静电除尘又不现实。所谓纳米,真正的纳米孔径是多少?留多大的口径够你呼吸?算都不用算,恐怕纳米级的网眼就是盆大的呼吸孔也能分分钟憋死人类
要想重复使用 紫外线,蒸煮以及酒精都可以杀灭。但实话不够折腾的。再说买口罩并不贵

楼主:
我是问有什么办法给口罩上静电,纳米级肯定不是通过过滤孔实现,是静电

网友:
知乎里好像有人做过实验,采用干蒸、臭氧等方法恢复使用,最后结论是用70°C烤30分钟,附以紫外线照射可有效灭菌并不影响下次使用。楼主可参考。

楼主:
谢谢大家的建议

网友:
这东西一次性的,使用超过8小时就要换了。要不效果会降低。

网友:
不清楚,来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问有什么办法给口罩上静电,纳米级肯定不是通过过滤孔实现,是静电

好像现在这种静电吸附口罩是喷涂聚丙烯的同时极化它的,不是事后极化的,所以你过后再“充电”效果可能并不好

当然你可以试试 然后用盐雾和 PM2.5 粒子激光计数器检测一下,你的事后充电效果如何

网友:
看到过做驻极体话筒 振膜要过几KV电压 具体操作可惜没注意。

网友:
15KV 电晕驻极处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静电原理最适合,但是目前不好解决堵塞问题。高压静电除尘又不现实。所谓纳米,真正的纳米孔径是多少?留多 ...

现在不是贵贱的问题,是多少钱也买不到的问题,我们志愿者都戴的是一次性口罩,一个口罩戴3,4天,一个居民日本留学的女儿给寄来了500个N95口罩,捐给了我们400个,算给我们救了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问有什么办法给口罩上静电,纳米级肯定不是通过过滤孔实现,是静电

口罩上的所谓静电是指驻极体,纳米尺度下的分子所带的永久性电荷,在宏观尺度上是无极性的,所以和普通静电不同。制造的过程11楼已经说明了,成品是无法在外部重新极化的。

如果家里有紫外线灯的话,可以放在这类灯下照射半小时到一小时,正反面都要照,用个三四次还是可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现在不是贵贱的问题,是多少钱也买不到的问题,我们志愿者都戴的是一次性口罩,一个口罩戴3,4天,一个居 ...

我也是临时看门,两三个轮流戴 ,晚上紫外线外加暖气烤一夜。不过不是长久之计,几天就会有味道就换掉。

网友:
CRT彩色电视机的高压静电 超过20KV

网友:
我是用臭氧消毒普通口罩,买不到口罩,没办法啊!总比不消毒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临时看门,两三个轮流戴 ,晚上紫外线外加暖气烤一夜。不过不是长久之计,几天就会有味 ...

紫外线查了很多资料,不建议使用把,因为紫外线和抽样都会破坏口罩中间的聚丙烯,,如果美容院有熟人可以用他们的环氧亿万灭菌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紫外线查了很多资料,不建议使用把,因为紫外线和抽样都会破坏口罩中间的聚丙烯,,如果美容院有熟人可以用他 ...

谢谢,几天前就已经不用紫外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