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P14的阴极引线断了,还有什么用

楼主(2020-01-29):
这几天响应国家号召,不出门,在家装6P14单端功放。
试机的时候有一个声道不响,6P14灯丝亮,无电流,换一只管子好了。
仔细观察这只管子,居然是阴极引线断了,你看看这个还有什么用。

网友A:
扔了吧,有那时间还不如好好赚几块钱再买一支

网友B:
这种情况应该相当少的 。
以下介绍好玩而已,即使成功也没有太多实用价值。
因为普通电子管灯丝和阴极间耐压不高,你不防直接用220v市电串接一个几十瓦的普通灯泡,然后加在灯丝和阴极间用电击一下,如果击穿了灯泡就会常亮。那就有可能还可以利用的。

网友C:
装饰用 或者模仿某宝卖家 做成“朋克”挂件 翻十倍价卖出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应该相当少的 。
以下介绍好玩而已,即使成功也没有太多实用价值。
因为普通电子管灯丝和阴极间 ...

好办法,这样可以用固定删负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扔了吧,有那时间还不如好好赚几块钱再买一支

现在是隔离状态,没法出去赚钱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装饰用 或者模仿某宝卖家 做成“朋克”挂件 翻十倍价卖出去

好办法,这就试试去。

网友:
可以用来点亮灯丝当装饰胆呀。

网友:
可以用来当装饰用

网友:
我是失效的管一律敲了.

网友:
找老中医给治一下,药到病除!

网友D:
产品质量有问题。打12315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产品质量有问题。打12315试试。

12315管这个的话 下次去潘家园淘到假古董也能找12315了

网友:
阴极短线,极其少见,要能把阴极和灯丝连起来当然是内部,还有用。

网友:
装饰用了。

网友:
设法把阴极和灯丝用高压击穿连接在一起利用灯丝作为阴极还是可以滴

网友:
卖给淘宝那些人做点灯丝的假胆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