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万用表电路图

楼主(2020-01-29):
各位师傅,请问谁有A-BF393A+万用表的电路图?谢谢提供!

网友:
万用表电路很简单的。
给你个坛内链接,参考以下吧。学会了这招,你会有个飞跃的。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extra=&page=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惜我没法见到,要不教你怎么从实物测绘电路图。
万用表电路很简单的。

师傅:我给你发两张电路板图,你能否有办法绘制电路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师傅:我给你发两张电路板图,你能否有办法绘制电路图?

不好意思,那个帖子不是我的,我只是收藏了坛友的。几年前我做这个没问题,现在老眼昏花了,看东西很吃力的。
你不会是这个表很多毛病吧,你把需要解决的问题跟大家说,会有不少人给你指点的。
另外把照片拍得尽量大尽量清晰,因为有贴片元件,这是一。第二,要读取原件的参数对判断电路的构成会更准确更快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那个帖子不是我的,我只是收藏了坛友的。几年前我做这个没问题,现在老眼昏花了,看东西很吃力 ...

这个表,经过我研究后发现,表盘刻度距离有误差,以电阻挡和电压档20欧和5V刻度线有点偏右,并不是在中心位置上,也就是直角90度!既然是中心零位仪表,那就得指针在中心90度20欧位置,但中心值却是20多欧了,测得电压,每个档都偏低半个刻度,比如测5V电压,实际测量只有4.85V,差半个刻度!而且直流电压档,所有档都偏低半个刻度!我想把直流电压档的分压电阻换掉!来修正这个误差!毕竟这个刻度盘,无法改变,不知道厂家是怎么印刷的?距离都刻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日本表?貌似你说的数据并未超差吧。

不是日本表,只是表头是日本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表,经过我研究后发现,表盘刻度距离有误差,以电阻挡和电压档20欧和5V刻度线有点偏右,并不是在中心 ...

这个表,经过我研究后发现,表盘刻度距离有误差,以电阻挡和电压档20欧和5V刻度线有点偏右,并不是在中心位置上,也就是直角90度!既然是中心零位仪表,那就得指针在中心90度20欧位置,但中心值却是20多欧了,测得电压,每个档都偏低半个刻度,比如测5V电压,实际测量只有4.85V,差半个刻度!而且直流电压档,所有档都偏低半个刻度!我想把直流电压档的分压电阻换掉!来修正这个误差!毕竟这个刻度盘,无法改变,不知道厂家是怎么印刷的?距离都刻不好!

补充内容 (2020-1-29 22:05):
上面是我复制你的话,本来需要编辑一下,因有事耽误了,特此说明,有另一楼层给你回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表,经过我研究后发现,表盘刻度距离有误差,以电阻挡和电压档20欧和5V刻度线有点偏右,并不是在中心 ...

我现在就是在找这个电路原理图,看看直流电压档由那些分压电阻构成!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就是在找这个电路原理图,看看直流电压档由那些分压电阻构成!
引用 楼主:
这个表,经过我研究后发现,表盘刻度距离有误差,以电阻挡和电压档20欧和5V刻度线有点偏右,并不是在中心位置上,也就是直角90度!既然是中心零位仪表,那就得指针在中心90度20欧位置,但中心值却是20多欧了,测得电压,每个档都偏低半个刻度,比如测5V电压,实际测量只有4.85V,差半个刻度!而且直流电压档,所有档都偏低半个刻度!我想把直流电压档的分压电阻换掉!来修正这个误差!毕竟这个刻度盘,无法改变,不知道厂家是怎么印刷的?距离都刻不好!

你说的电阻档中心阻值不准,是否有用标准电阻去校验的,同理,直流电压档是否也用了标准电压源?
像你叙述的应当是调整下面 第 2)点的表头参数。
1)建议不要轻易去更换直流电压档的分压电阻,那是一整套的,动一发而牵全身。
2)指针式万用表以直流电流档基础上扩充出来的,如果需要调整,也是最基本的表头参数。表头电路中有串联或者并联的电阻可以调整或者更换,这一档解决了,其他的各档都准确了。如果表头电路的那一部分没有可调的,你可以像调晶体管偏流电阻那样,先用可调电阻调整到合适的阻值,再用固定的标准电阻换上去。所用的电阻的精度必须符合要求,一般最少要1%精度的。
3)除非是某一档的电阻烧毁,要更换的也只是这一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电阻档中心阻值不准,是否有用标准电阻去校验的,同理,直流电压档是否也用了标准电压源?
像你 ...

表头串有一个可调电位器,我调整过,已经调到0了,没法再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电阻档中心阻值不准,是否有用标准电阻去校验的,同理,直流电压档是否也用了标准电压源?
像你 ...

我都是用标准电源和标准电阻测试的!和我买的em7000万用表还有数字万用表做对比,只有这个393A万用表不准!有误差!

网友:
最好先测一下基础档位50μA的精度再考虑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表头串有一个可调电位器,我调整过,已经调到0了,没法再调了!

如果串联的电位器调到底还不行,并且表头上没有并联的(大阻值可调)电阻,从最小的电流档(恕我眼花,看不清你照片上的最小电流档是多少电流)开始就有误差,而且是读书偏小了,电压档也是偏小,那就可以怀疑表头的磁钢失磁导致整体灵敏度下降了,充磁就可以解决,千万不可以贸然去调整那些电阻。
看看表头磁钢那里有没有调整磁场的调节片,如果有,试着调整,也许能够回复一点灵敏度,因为你相差的只有一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串联的电位器调到底还不行,并且表头上没有并联的(大阻值可调)电阻,从最小的电流档(恕我眼花, ...

我有点不认为表头磁钢失磁,如果表头磁钢失磁的话必然线性就会出现问题,我有个歪的47型万用表,表头磁钢失磁了,在同一个档位比如10V档,测试5V电压,测得5V电压就可以压线,但是测10v电压就不满偏,只有8点多伏!然而这个表就不一样,线性很好,每个档误差在同一个档测不同的电压都偏低半个刻度!显然不是表头磁钢失磁!况且这是张丝表头!要说调磁钢片,这没法调!这个表测交流电压很准,可以和数字表测得数据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有点不认为表头磁钢失磁,如果表头磁钢失磁的话必然线性就会出现问题,我有个歪的47型万用表,表头磁钢 ...

你认为你的表误差很大吗?指针表想和数字表做对比是徒劳的,即使数字表只有3位半,二者的误差表达也不一样。看你前面的表述,你的表误差并不大,作为指针表完全可以接受。你说的测交流电压跟数字表一样,这就误导了你认为直流电压不准确了,只能二者兼顾罢了。
我说了,即使是失磁了,也只是差那么一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认为你的表误差很大吗?指针表想和数字表做对比是徒劳的,即使数字表只有3位半,二者的误差表达也不一 ...

但是和em7000指针表多对比,真的有差距大!其实指针表要压线才是准的!不压线,就是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认为你的表误差很大吗?指针表想和数字表做对比是徒劳的,即使数字表只有3位半,二者的误差表达也不一 ...

你看看,这是5V标准电压,和10V标准电压!你看看,误差大不?

网友A:
10V的读数是9.9V,5V的读数是4.9V,你算算看,误差是多少?符合万用表的说明书吗?万用表的精度等级是2.5级。
2.5级是对整个刻度线长度的2.5%,10V的2.5%是0.25V,也就是说,整个刻度线上任意一个点的绝对误差不大于0.25V就是满足要求的。
如果是比较好的表,1.0级的,也就是10V允许误差0.1V,或者说整个刻度盘的长度的1%。
电阻档的精度是5.0级。
你这个除了满度达不到外,误差已经很小了。
关键是调满度值,所以我说如果已经山穷水尽了,就怀疑磁钢的磁场弱了一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V的读数是9.9V,5V的读数是4.9V,你算算看,误差是多少?符合万用表的说明书吗?万用表的精度等级是2.5 ...

关键是怎么来调这个满度值?如果说磁钢失磁,那要冲磁,这个拆表头的话风险太大!如果不小心把张丝垄断了,那就洗白了!现在就是想办法提高流过表头的电流,来调整满度值!关键是我要找到这份电路原理图!得分析电路构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