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回路双调谐矿石收音机

楼主(2020-01-30):
(无正文)

网友:
简单好看,新颖大方,赞!

网友:
动手能力非常强,赞一个!

网友:
好作品!赞一个!

网友:
简洁明快,好

网友A:
很漂亮!我也做过一个,这种双线圈的在强信号下调节电台分隔清楚,不过声音不大(可能我位置不行),后来我把它改成单圈多抽头的啦!声音就很大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漂亮!我也做过一个,这种双线圈的在强信号下调节电台分隔清楚,不过声音不大(可能我位置不行),后来我 ...

我这个音量还行,可能是信号强度的原因吧。

网友(2023-02-13):
前辈你好,我是从你另一个双调谐帖子跟过来的,请问磁棒天线和这个帖子里面的空心天线有什么区别,那种的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