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P1单端线路图

楼主(2020-01-30):
大家好!请问这个电路图有没问题?有没改善空间?谢谢!

网友:
这就是传说中的 高糊画质 元件值有的看不清

网友:
第一级滤波电容太大,6Z4短命。

网友A:
一只6Z4供6P1标接单声道还行,供双声道电流不够,也要短命。
不在乎6Z4的寿命,当我没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只6Z4供6P1标接单声道还行,供双声道电流不够,也要短命。
不在乎6Z4的寿命,当我没说。

用两只6Z4并管,图中有说明

网友B:
有条件用CLC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条件用CLC滤波。

机箱放不了L了

网友C:
就两个6z4并联也不能用220uf,最多22-33uf电阻后面可以用大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两个6z4并联也不能用220uf,最多22-33uf电阻后面可以用大点

那我前面放多一级滤波用22uf,改成三级滤波,应该怎么改?

网友:
CLC好于CRC效果,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取消大环路负反馈电阻,改成局部负反馈.
6P1阴极电阻有点小,阳极电流大,取值300合适,红灯711就是这个阻值,6P1寿命长

网友:
不靠谱做梦梦出来的,6N2阳极电阻太大。滤波电容太大!滤波电阻阻值太小,负反馈电阻太小!没加隔直电容!6N2没有栅极泄放电阻,所有电容容量降低2倍,结论就是做梦梦出来的电路

网友:
龙凤胆义的电路,照装没问题,建议第一个滤波电容改为22uf的好一些。

网友:
改成1N4007整流,6Z4当作滤波电阻使用,原有电阻去掉没毛病!电源一个6灯收音机变压器就够用,一个6Z4就够了.别说两个6P1,就是两个6L6问题也不大!干东西就完了 !

楼主:
顶一个,需要线路图拿走,底噪很小

网友D:
发个6J1推6P1单端电路图供大家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发个6J1推6P1单端电路图供大家分享

此图装好非常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