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电视5.1声道问题

楼主(2020-01-30):
  看湖南卫视元旦跨年晚会显示5.1声道转播,电视机是双声道机顶盒是双声道,如何实现5.1呢?有大侠玩电视5.1的吗?

楼主:
能看见图吗?

网友A:
机顶盒有无光纤输出?单独接个解码器

网友:
楼上的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顶盒有无光纤输出?单独接个解码器

解码器?还没玩过,光纤加解码器大概什么价位?

网友B:
我家的机顶盒有光纤,输入到雅马哈功放解码无效!还是双声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家的机顶盒有光纤,输入到雅马哈功放解码无效!还是双声道的。

你的雅马哈是不是ac-3,或dts解码的,如果有或许能用,定向逻辑解码的没用。

网友C:
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首先是使用 有线数字高清机顶盒 看看你当地的 有线电视给的信号是不是可以 解码 的AC-3 杜比数字音频信号
如果是使用 卫星接收机 收到的 中星6A 湖南卫视高清 的用户 就可以使用带有 AC-3 杜比数字解码的5.1声道 功放机 就可以听到 5.1 声道的音频信号了

网友:
我一直都是立体声,7.1声道用。买一台千把块的解码器。

网友: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这里只能泛泛的说说而已。
现在的盒子一般都带光纤输出,十年之内的功放
带dts功能和ac3的多路家庭影院功放,
一般都可以完成光纤或同轴5.1声道解码,
至少可以保证五路输出。当然必须配备五个音箱甚至以上。
但必须说明的是,盒子的输出格式和功放的解码格式都要统一。
才能完成5.1播放。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从机顶盒的光纤、HDMI端口或电视机的HDMI端口获取数字流给音响设备;

家庭影响所用是5.1声道功放的话, ...

hdmi接口通向音响,功放没有hdmi接口吧?马家店看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首先是使用 有线数字高清机顶盒 看看你当地的 有线电视给的信号是不是可以 解码 的AC-3  ...

电视盒是网络盒子,光纤接解码,解码接功放?次世代功放就可以省去解码器?光纤直接入功放?

网友E:
我的经历:
沈阳的高清机顶盒有光纤输出,有HDMI输出,看到有环绕声的台,接到次世代功放解码,只有PCM立体声,没有环绕编码
在机顶盒上找不到源码输出的选项,只能立体声解码输出,所以只能PCM 2.0
致电服务提供商(广电),他们没有懂的,推到机顶盒厂家;
机顶盒厂家说机内固件是外包的,他们管不着;
联系到固件外包的公司,忘了是怎么解答的了,似乎根本没有解答,反正是无法解决。

所以楼主的问题首先是检查一下机顶盒音频设置中有没有源码输出的选项
其次是能否了解到当地放送的数字信号是不是经过了重新编码压缩,即是否阉割了应该有的环绕声编码音频。

网友F:
我家有标准的5.1影院系统(5个箱子+低音炮+次世代功放+DSP低频管理器),接智能盒和歌华机顶盒 ,看过电视台的5.1,效果极差。 是音源就极差。根本没有听的价值。  听5.1还得是电影,而且得是大片。普通电影的环绕声也很一般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视盒是网络盒子,光纤接解码,解码接功放?次世代功放就可以省去解码器?光纤直接入功放?

好像网络盒子 的电视播放软件 没有支持 5.1声道解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经历:
沈阳的高清机顶盒有光纤输出,有HDMI输出,看到有环绕声的台,接到次世代功放解码,只有PCM立 ...

你说这个对 吉林有线 吉视传媒 给的声音信号 就没有办法解码 因为不是 杜比 格式 声音是 mpg 格式

网友C:
现在多数的 有线电视信号 都是重新编码 以后才给有线 用户的

网友:
我的使用方法,有线电视盒子有AV输出、HDMl输出,现在是电视机接HDMl入,由电视机的数字同轴输出接专门解码器同轴输入,解码器带功放。这个解码器有多种输入,7.1输出、AC3输出、平衡输出、。再就是电视机内设置有机内扬声器、数字输出、PCM输出选项。根据实际情况定,输出效果不尽相同的。
解码器也有HDMl输入的,本来可以这样接:机顶盒→解码器→电视机。声音由解码直接出声至功放就行,少了由电视机同轴输出接解码器环节。因为机顶盒离开解码器有点距离不便连接。

网友:
我有一台5.1的功放,解吗芯片与我现用的解码器型号一样的,就是功放声音太差了放弃了。

网友:
这个解码器还是不错的,不到一千块钱。我第二次买了。用8路调音台改为8路单独前置放大,什么样的功放都能带。

网友G:
后来买的少了一个HDMⅠ输入。为三进一出。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后来买的少了一个HDMⅠ输入。为三进一出。

盒子到解码再去功放是个办法。
还能扩展国产电视接口的不足。
就是欠灵活,每次必须开功放。

网友G:
引用 网友H:
盒子到解码再去功放是个办法。
还能扩展国产电视接口的不足。
就是欠灵活,每次必须开功放。

电视音响统一由一空开控制,所有机器全打开电源,很简单的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电视音响统一由一空开控制,所有机器全打开电源,很简单的操作。

个人思路不同而已。
各有各优势,各有各缺点。
偏好就各取所长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多数的 有线电视信号 都是重新编码 以后才给有线 用户的

完全有,这可能!也许真实的。
因为有限的网络带宽必须压缩信息量。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我家有标准的5.1影院系统(5个箱子+低音炮+次世代功放+DSP低频管理器),接智能盒和歌华机顶盒 ,看过电视 ...

我的情况基本也是歌华加雅马哈一般家用功放加全JBL
新闻没有必要,5.1体育频道也一般,个别的那个连续剧什么的剧情都照顾不过来,剧情道具都漏洞百出的。根本他就没有考虑这个5.1。很多歌华送出的信号,虽然能点亮5.1显示灯,但是声音乱哄哄的。
有些时候不如直接用电视自带音响听听得了。

网友:
其实换个思路就像你有全幅单反加大三元也未必张张出片都成功。
一样了,你得四季等时待机,体力和创意,再加后期。缺一不可。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的情况基本也是歌华加雅马哈一般家用功放加全JBL
新闻没有必要,5.1体育频道也一般,个别的那个连续剧 ...

你说的这个是  中央台大多都是 杜比 编码的 即使是 立体声 也是杜比 格式 地方高清台 有一部分 是 杜比 编码的 就是地方有线接收后 经过二次编码压缩 把原来的 杜比格式 变成其它格式 给有线用户了 所以 使用杜比解码器 没有办法 听到 杜比 AC-3 的环绕5.1声道了

我原来使用 卫星机顶盒 直接接收 中星6A 的 节目 可以使用 带有杜比解码器的机器 就可以听到 湖南卫视高清 的 环绕5.1声道了

这是前几年 我 录制的 我是歌手 的视频剪辑 韩红演唱的 天路 截图 这个就是 5.1 声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