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4.5至12.7MHz短波 QRPGuys K8TND再生接收器

楼主(2020-01-30):
【转帖】使用再生式接收器,如何更好地探索短波收听世界。 QRPGuys K8TND再生接收器覆盖60、49、41、31、25米短波波段(约4.5至12.7 MHz),您可以使用随附的外壳,电气组件和硬件来构建完整的接收器。您可以将接收器连接到简单的有线天线,该天线可以是阁楼中的简单电线,也可以是扔在树上的一根电线。
Cliff Donley(K8TND)对Kitchin的基本设计进行了重大修改,并采用了变容二极管调谐和环形电感器。我们将Cliff的设计整合到了紧凑的PCB外箱中,并带有用于粗调,微调,再生控制和音量的控件。有一个衰减器可以在天线上接通,以防止强信号使输入过载。
音频功率放大集成电路LM386将音频信号驱动至耳机或连接到后置3.5毫米音频插孔的小型扬声器。

底盘和组件PCB是预先切割的,并与印刷电路板形成完整组件的整体组件,形成坚固的组件。它可以通过板载9V电池供电,也可以使用连接到背面2.1mm口径插孔的12V电源供电。

套件中包括所有的元件,底盘和机械组件,不含电池、耳塞和有线天线。接收器为4.50英寸宽x 3.00英寸深x 2.00英寸高。

网友A:
在外国无线电论坛上,看过好几个接收短波的简单线路,多数是用FET。做这个机器是为了体验外国朋友收听中国之声的效果。这个机器是好几年前做的。我不听短波已经很多年,也不用别的收音机听。所以只能回忆过去收听情况。总的来说,再生机的灵敏度不如外差机,使用也不如外差机方便,但是收的台不少。中国之声,华夏,中广,NHK,BBC,VOA,德国之声,法广等大台都能收到。还有一些东南亚国家的电台,朝鲜台等等。用德生PL757同时收听15.3MHz(具体频率记不清了)附近的BBC英文节目节目,当PL757听不清时,这个机器也听不清;PL757清楚时,再生机也清楚。再生机没有AGC,受电波衰落影响大,但是调谐时背景噪声低,安静,没有镜像台,感觉收台少。但主流台都有。因为只用一个调谐线圈,要兼顾三个波段,灵敏度难免顾此失彼,主要保证9.5MHz到17MHz的接收效果。6MHz再生最弱,声音小,试验用一根短波磁棒插进空心线圈,6MHz处耦合增强,灵敏度大增。在6MHz以下,再生机用短波磁棒就能收听,不用外接天线。17MHz到21MHz电台不多,白天能收到几个。

网友:
这再生机真不错,值得把玩。

网友:
好资料,精美制作

网友B:
不知道效果如何。老虎哥试过吗?

网友:
同电子管栅极检波再生式一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效果如何。老虎哥试过吗?

没有试过呀,老外的作品比较严谨,效果不会差。

网友C:
喜欢短波收音和调频收音,中波已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喜欢短波收音和调频收音,中波已不行了。

现在中波广播在压缩播出,功率也在减少,自然接收情况越来越不妙!

网友:
回复怎么看不见

网友D:
这种线路结构的再生机在国外的爱好者中很流行,好多年了,网上很多介绍制作心得的文章。同以往再生机不同之处是不谐振高放级。我作过类似结构的电子管机。不错。灵敏度选择性不及超外差机,但音质好。场管机尚未最后完工。此机用变容二极管调谐是一大特色,调再生也不用可变,这寻免却 了找 可变电容的麻烦。朋友们可试一下,看与传统的四管来复再生机有何不同。

网友:
这机就是短波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线路结构的再生机在国外的爱好者中很流行,好多年了,网上很多介绍制作心得的文章。同以往再生机不同之 ...

如果把你制作完成的作品发布出来与广大坛友一起分享,岂不更妙?

楼主:
引用 网友E:
T1用铁氧体磁环好吗?用在MHz上面损耗太大,不如用空心线圈。

值得用空心线圈试试!

网友A:
原创kitchin的那个机器我做过。但低放是用一个晶体管驱动耳机。调谐线圈是空心线圈。用直径20mm塑荧光笔杆作为骨架。高放用9018。9014不行。这个高放主要作用是把天线和调谐线圈隔离。听中国之音比中波音质好。那时中国之音短波好像是宽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创kitchin的那个机器我做过。但低放是用一个晶体管驱动耳机。调谐线圈是空心线圈。用直径20mm塑荧光笔杆 ...

能上传一张你制作过的那个机器的照片与大家分享吗?先谢过了

网友F:
虎哥的制作,真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F:
虎哥的制作,真漂亮!

无足版兄新年好,祝合家欢乐康健!这个制作是转发的,文章开头已经写了,哈哈。

网友G:
引用 楼主:
无足版兄新年好,祝合家欢乐康健!这个制作是转发的,文章开头已经写了,哈哈。

虽然是转发,不过这句“虎哥的制作,真漂亮!”却是不假!见过虎哥的作品,件件是精品!

楼主:
引用 网友G:
虽然是转发,不过这句“虎哥的制作,真漂亮!”却是不假!见过虎哥的作品,件件是精品!

阿宝老师好,新年好!非常敬佩你的电子技术理论功底与口头表达能力,你的表述言简意赅,容易理解。

网友G:
引用 楼主:
阿宝老师好,新年好!非常敬佩你的电子技术理论功底与口头表达能力,你的表述言简意赅,容易理解。:hands ...

嘻嘻,俺那都是瞎掰掰,算不得数!

楼主:
引用 网友G:
嘻嘻,俺那都是瞎掰掰,算不得数!

你谦虚了,干货满满受益匪浅。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把你制作完成的作品发布出来与广大坛友一起分享,岂不更妙?

东西在家里人在国外,只有等事情过了回家后整理一下资料
再说。

网友:
谢虎哥加分

楼主:
新年愉快!图片不急慢慢来。

楼主:
不客气,新年好!

楼主:
看不到你发的什么!

网友:
图片发出就不显示,换个浏览器再试试

网友H:
灵敏度高么??

楼主:
引用 网友H:
灵敏度高么??

据说灵敏度一般。

网友A:
上面图片是三个BJT做的来复再生短波机。分三个波段 ,6-10MHz,10-16,16-21MHz。是从FET改到BJT。线圈有四个绕组,初级,调谐,次级和再生绕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图片是三个BJT做的来复再生短波机。分三个波段 ,6-10MHz,10-16,16-21MHz。是从FET改到BJT。线圈 ...

说说接收情况

网友:
主要的电压增益来自再生,例如对f=10MHz,信号带宽10kHz,调节到谐振线圈Q=10M/10k=1000,有60dB的电压增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外国无线电论坛上,看过好几个接收短波的简单线路,多数是用FET。做这个机器是为了体验外国朋友收听中国 ...

非常感谢你的收听报告,虽然是多年前的回忆纪舒,但读来㹰如在眼前,很生动。再次谢谢你的分享!

网友:
微调设计的不错,可以借鉴。

网友:
上电脑看看,不得了,虎哥又加分了。连吃几块糖糖,谢了

楼主(2021-08-09):
谢谢园丁版主的"推荐"。

网友(2024-04-15):
非常好短波再生机,
选择性很好,
这个电路很多变形,
是我比较喜欢的再生电路。

网友:
我做过一个,应该说效果还可以,不过到处是中国之声

网友:
上个我的山寨复刻图